AT91SAM9261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楼主(2009-05-29):
AT91SAM9261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9261从dataflash启动,将程序拷贝到了SDRAM中运行。在没有映射下,如果中断来了,程序是如何跳转的呢?跳到SRAM入口还是SDRAM入口还是0X0入口处呢? 如果映射了是跳到哪个地方呢?如果是内部SRAM。是不是在SDRAM中启动中还要将中断向量表拷贝到SRAM中去呀?
MATRIX_MCFG寄存器中的映射是映射到SRAM中的吗? 要映射到SDRAM中的话需要怎么设置呀 需要启动MMU吗?
我没跑系统,跑的裸机。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寄存器
程序
如何

网友A:
1. 映射与否,bootloader都是从0x00进入entrance的。
2. 关于exceptinon vector, 不管在norflash,还是在sdram中启动,exception vector都会cp到sram中,实现动态异常向量处理。
3. MATRIX_MCFG和其他所有的reg都是映射到高端地址空间,应该是flash里面的。只不过每次存取的时候,都需要间接访问这个空间的地址的。
4. 和启动mmu没有关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