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LINUX下GPRS模块连接Internet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SIMCOM700模块,我们产品除了要实现在打电话和发短信功能外,还在支持浏览器上网,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如果要通过GPRS上网了话,连接GPRS后,还需要进行PPP协议交互。PPP协议这块我们准备自个来做,但还有一些疑问不太清晰,本来对这块就不太熟悉,请大家帮助一下。
1. linux内核中应该已经包含TCPIP协议了吧?不用自已再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了吧?
2. 如查PPP连接成功后,是否还需要我的程序去加载TCPIP协议,LINUX系统是否会自动加载?我的意思是,PPP连接成功后,浏览器是不是就可以上网了。浏览器用的是Minigui 的 mdolphin
3. 能否在Linux调用lwip中的PPP协议接口来实现PPP的连接,其他TCP、UDP就不用了。

由于对这块不熟悉,问了一些很小白的问题。。。。

网友:
1. linux内核中应该已经包含TCPIP协议了吧?不用自已再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了吧?

开源 linux 支持 tcp/ip 协议栈。

2. 如查PPP连接成功后,是否还需要我的程序去加载TCPIP协议,LINUX系统是否会自动加载?我的意思是,PPP连接成功后,浏览器是不是就可以上网了。浏览器用的是Minigui 的 mdolphin

需要同时核心支持 tcp/ip 和 ppp 协议,核心会自动管理 tcp/ip 的。ppp 连接成功后,一般会根据脚本执行后续操作,然后就可以上网了。

3. 能否在Linux调用lwip中的PPP协议接口来实现PPP的连接,其他TCP、UDP就不用了。

一般来说,linux 提供脚本和一组应用程序来管理控制 ppp,包括拨号、断链等等。

网友:
谢谢回复,linux中是有PPPD可以拨号,但是占用串口,我的应用就无法和GPRS模块通讯了。
您说的:ppp 连接成功后,一般会根据脚本执行后续操作,然后就可以上网了。
这个能不能再详细点,我现在最困惑的就是这!!

网友:
拨号上网情况下,在串口输入 +++ 可以切换到命令模式,这样就可以和模块通讯了
还可以尝试使用串口的MUX功能, 用1个串口模拟2个串口和模块通讯, 我记得SIM700是支持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rl code

需要同时核心支持 tcp/ip 和 ppp 协议,核心会自动管理 tcp/ip 的。ppp 连接成功后,一…

如果模块带有PPP而且能够通过拨号上网,请问,我想用LINUX的TCP协议,如何把模块的PPP与系统的TCP关系呢(因为系统自带的TCP是与网卡关系的,它并不知道模块中有PPP,所以无法关联)。谢谢。

网友:
改一下,关系-->关联。

如果模块带有PPP而且能够通过拨号上网,请问,我想用LINUX的TCP协议,如何把模块的PPP与系统的TCP关联呢(因为系统自带的TCP是与网卡关系的,它并不知道模块中有PPP,所以无法关联)。谢谢。

网友:
貌似 pppoe 是链路层协议,而 tcp 是传输层协议,安装 iso 或 tcp/ip 协议模型,pppoe 仅位于物理层之上,它上面承载 ip 数据包,ip 数据包可以承载 tcp 或 udp 报文。一般来说,pppoe 连接好之后,会创建虚拟 pppoe 网络设备,它会向 ip 协议栈通知其已经 up,那么这时 ip 协议栈就可以像使用一般的网络设备一样正常通过它通信。你可以再其上建立自己的 tcp 连接进行通信,也可以用 ping,ftp,firefox,telnet,ssh 现成软件与对端通信...

网友:
这个脚本拨号,具体的你可以去看看我的BLOG,里面有把这个脚本贴出来。。

网友:
1. yes, linux内核包含tcp/ip
2. ppp连接成功后,你的网络配置文件弄好后,直接调用socket进行通信就可以了。
3. 可以使用lwip,挺好的。相当于ppp, tcp/ip等部分全部用lwip的,不使用linux带的tcp/ip协议栈

网友:
俺最近也在做这个项目,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