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11得到的数据得到的是什么?

楼主:
我用电感测微仪得到的形状误差信号,经过ADS1211转换后按字符存储然后发送到上位机去啊,上位机能不能带有小数点和小数的数据还有正负号,
如果得不到该怎么转换啊

网友:
把AD转换输出的值变为浮点数(4个字节)送上位机即可。

网友:
AD转换后的值直接送上位机处理为精确值

网友:
如何将AD输出的值转换成浮点数,就是浮点数的话,如何上传到上位机中去?

网友:
浮点数也可以转成自定义格式两个整数传呗

网友:
不知道這個ADS1211 是ADC芯片嗎? 如果是,得到的是十六進制數,  你直接傳上去在上位機做計算轉為浮點數字. 至於轉換的公式則與你的參考電壓 取樣電路的信號放大倍數有關.

网友:
ADS1211是一个具有24位精度并内含自校正Σ -Δ转换器、二阶Σ -Δ调制器、可编程数字滤波器和微处理器的串行A /D转换器。其中微处理器含有指令寄存器、命令寄存器、数据寄存器、校正寄存器、串行接口、时钟产生电路、+ 2.5 V基准源、+ 3.3 V参考电压源以及4通道差动输入模拟开关等。可编程设置采样速率最低功耗为1.4mW,差分输人,SPI兼容SSI接口,具有芯片自校准功能,采样数据输出速率在10Hz时有效分辨率可达到20位, 采样数据输出速率在1000HZ时有效分辨率可达16位, 可使用内部或外部的参考电压, 具有可编程的增益放大器。
这样的条件下该如何转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