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防抖问题

楼主:
8个独立中断按键。
在中断后,先进行延时防抖,然后进行检查哪个按键被按下。当按键检查完后,判断按键是否释放,若释放,则返回。程序如下所示。
但是运行的时候,发现有时候按键后,按键次数加2 ,也就是说进入中断两次。难道判断按键释放的程序不对吗?到底该怎样考虑才能保证每次按键只会响应一次?

程序:
BYTE GetKey()
{
   BYTE        k;
   unsigned char i,value;
   value=100;
        while(value--)
        {
                for(i=220;i>0;i--)
                ;
        }
    k=P1;
   k=k&0xFF;
  // return k;

  switch(k)
   {
             case 0xFE:
             return 1;
             break;

                 case 0xFD:
             return 2;
             break;

                 case 0xFB:
             return 3;
             break;

                 case 0xF7:
             return 4;
             break;

                 case 0xEF:
             return 5;
             break;

                 case 0xDF:
             return 6;
             break;

                 case 0xBF:
             return 7;
             break;

                 case 0x7F:
             return 8;
             break;

                 default:
                 return 0;
                 break;

   }

}
//*****************************************************************************
//外部中断响应程序
//*****************************************************************************
Int0_process() interrupt 0 using 0
{

    BYTE k;
    EA=0; //屏蔽所有中断
    key1=GetKey();
    key++;

  while(1)  //等待按键释放
           {
             k=P1;
                 k=k&0xFF;
         if(k!=0xFF)
               {
                  _nop_();
               }
              else
                  break;
             }

        EA=1;
}

网友:
检测第一次下,延时,再次检测按下,如果发现还是按下,那么就什么事情都不错,等待。
while(按键按下?);即可。

网友:
延时或加去抖电容

网友:
要检测释放的过程,否则这个和长按就冲突了...

网友:
正如1楼所说,判断按下的过程中,是需要多次检测的。这样,在键盘按下的不稳定期间,若检测到键盘有接触不好的情况,是不会进入中断的。

网友:
为了确保按键释放,可以把中断响应程序改为如下:
Int0_process() interrupt 0 using 0
{

    BYTE k,i;
    EA=0; //屏蔽所有中断
     P1 = 0xff; //如果初始化过,这里就不需要了
     key1=GetKey();
    key++;

    k = 0;
    while(k<100)  //等待按键释放
    {
        if(P1!=0xFF)
            k = 0;
        else
            k++;
        for(i=0; i<200; i++);
    }

    EA=1;
}

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