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

楼主:
有时为了提高电路的驱动电压,需要使用上拉电阻外接相应的电源!
我的疑问是,能不能不使用这个“上拉电阻”,需要多大的电压,我就在这里接一个多大的电源不就可以了吗?
我这道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这里的上拉电阻是必须的呢?

/Jack

网友A:
呵呵 如何IO口为OD oc门 没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  就需要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的选择是要根据器件的电气特性来的
要考虑期间的最大灌电流 上拉电阻太小  灌电流太大会烧坏器件

加上拉电阻 你不也是想提高驱动能力 IO驱动能力对应的不就是最大拉电流么 也就是最大输出电流
所以上拉电阻不是随便选的

我答的仅是个人理解 呵呵

网友:
关键在于你要是直接接电源,那你这个点就常为高电平了,而实际电路中IO口输出总是有高有低的。若你强行拉低,要不是你的IO口被烧坏,要不就造成你所接的电源与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如何IO口为OD oc门 没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  就需要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的选择是要根据器件的电气特性来的
要考虑期间的最大灌电流 上拉电阻太小  灌电流太大会烧坏器件

加上拉电阻 你不也是想提高驱动能力 IO驱动能力对应的不就是最大拉电流么 也就是最大输出电流
所以上拉电阻不是随便选的

我答的仅是个人理解 呵呵

对头,一提供高电平,二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于你要是直接接电源,那你这个点就常为高电平了,而实际电路中IO口输出总是有高有低的。若你强行拉低,要不是你的IO口被烧坏,要不就造成你所接的电源与地短路

我赞成这种观点。

网友:
没有电阻当端口输出为低时不就短路了,会烧掉电源的

网友C:
可以用一个横流源替代吧

网友:
3楼说的对。

网友:
上拉用来设置端点的电平,有的端口是没有内部上拉电阻的,所以你输出高的时候,管脚上还是0.

网友:
说的对,如果还不懂可以看看数字电路的书。

网友D: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的总结-转载
上拉电阻: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2.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3.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4. 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下拉电阻的设定的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OC门输出高电平时是一个高阻态,其上拉电流要由上拉电阻来提供,设输入端每端口不大于100uA,设输出口驱动电流约500uA,标准工作电压是5V,输入口的高低电平门限为0.8V(低于此值为低电平);2V(高电平门限值)。
选上拉电阻时:
500uA x 8.4K= 4.2即选大于8.4K时输出端能下拉至0.8V以下,此为最小阻值,再小就拉不下来了。如果输出口驱动电流较大,则阻值可减小,保证下拉时能低于0.8V即可。
当输出高电平时,忽略管子的漏电流,两输入口需200uA
200uA x15K=3V即上拉电阻压降为3V,输出口可达到2V,此阻值为最大阻值,再大就拉不到2V了。选10K可用。COMS门的可参考74HC系列
设计时管子的漏电流不可忽略,IO口实际电流在不同电平下也是不同的,上述仅仅是原理,一句话概括为:输出高电平时要喂饱后面的输入口,输出低电平不要把输出口喂撑了(否则多余的电流喂给了级联的输入口,高于低电平门限值就不可靠了)

在数字电路中不用的输入脚都要接固定电平,通过1k电阻接高电平或接地。
1. 电阻作用:
l 接电组就是为了防止输入端悬空
l 减弱外部电流对芯片产生的干扰
l 保护cmos内的保护二极管,一般电流不大于10mA
l 上拉和下拉、限流
l 1. 改变电平的电位,常用在TTL-CMOS匹配
2. 在引脚悬空时有确定的状态
3.增加高电平输出时的驱动能力。
4、为OC门提供电流
l 那要看输出口驱动的是什么器件,如果该器件需要高电压的话,而输出口的输出电压又不够,就需要加上拉电阻。
l 如果有上拉电阻那它的端口在默认值为高电平你要控制它必须用低电平才能控制如三态门电路三极管的集电极,或二极管正极去控制把上拉电阻的电流拉下来成为低电平。反之,
l 尤其用在接口电路中,为了得到确定的电平,一般采用这种方法,以保证正确的电路状态,以免发生意外,比如,在电机控制中,逆变桥上下桥臂不能直通,如果它们都用同一个单片机来驱动,必须设置初始状态.防止直通!

2、定义:
l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l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
l 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l 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3、为什么要使用拉电阻:
l 一般作单键触发使用时,如果IC本身没有内接电阻,为了使单键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必须在IC外部另接一电阻。
l 数字电路有三种状态: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状态,有些应用场合不希望出现高阻状态,可以通过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方式使处于稳定状态,具体视设计要求而定!
l 一般说的是I/O端口,有的可以设置,有的不可以设置,有的是内置,有的是需要外接,I/O端口的输出类似与一个三极管的C,当C接通过一个电阻和电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成为上C拉电阻,也就是说,如果该端口正常时为高电平,C通过一个电阻和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称为下拉电阻,使该端口平时为低电平,作用吗:
比如:当一个接有上拉电阻的端口设为输如状态时,他的常态就为高电平,用于检测低电平的输入。
l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一般说法是拉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的,也就是你同学说的灌电流

网友:
有时为了提高电路的驱动电压,需要使用上拉电阻外接相应的电源!
我的疑问是,能不能不使用这个“上拉电阻”,需要多大的电压,我就在这里接一个多大的电源不就可以了吗?
我这道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这里的上拉电阻是必须的呢?

如果你把上拉换成电源,那么这个位置的电平就是恒定的了。。。
对于总线信号一般都是低电平或者高电平有效,至少得2个能区分的电平。
你接电源了这里电平恒定不区分高电平和低电平了。。

哈哈。知道治驼背不管人死活的故事吧?你为了提高输出能力而破坏了电平应该有的高低了,那种输出有什么用呢?

网友:
不是为了提高驱动电压,是提高驱动电流,比如51驱动LED。上拉电阻也起到限流的作用,三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14楼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
虽然接上拉电阻很普遍,但是还是要谨慎使用

网友:
模电是很玄妙的,多年来数电的软硬电突飞猛进,模电的软硬件却进展缓慢。

网友:
关键在于你要是直接接电源,那你这个点就常为高电平了,而实际电路中IO口输出总是有高有低的。若你强行拉低,要不是你的IO口被烧坏,要不就造成你所接的电源与地短路
三楼说的对.

网友:
弱上拉的意思.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该说的大家都说了 我就帮顶一下

网友:
一提供高电平,二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曾经在一个设计中看到过用IO口来供电,其实IO口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E:
感觉楼主是研究生学历以上

网友:
好好学学数字电路吧,讲到了。

网友:
shan上拉电阻不一定都是拉高驱动电压的,有时候甚至是防止干扰的,有时候是为了提升信号完整性的。。。有时候是为OC输出做1输出的。

网友:
没有上拉电阻就没办法输出高电平.这类电路叫做OC/OD输出

网友:
上拉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的总结-转载
上拉电阻: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2.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3.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4. 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下拉电阻的设定的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OC门输出高电平时是一个高阻态,其上拉电流要由上拉电阻来提供,设输入端每端口不大于100uA,设输出口驱动电流约500uA,标准工作电压是5V,输入口的高低电平门限为0.8V(低于此值为低电平);2V(高电平门限值)。
选上拉电阻时:
500uA x 8.4K= 4.2即选大于8.4K时输出端能下拉至0.8V以下,此为最小阻值,再小就拉不下来了。如果输出口驱动电流较大,则阻值可减小,保证下拉时能低于0.8V即可。
当输出高电平时,忽略管子的漏电流,两输入口需200uA
200uA x15K=3V即上拉电阻压降为3V,输出口可达到2V,此阻值为最大阻值,再大就拉不到2V了。选10K可用。COMS门的可参考74HC系列
设计时管子的漏电流不可忽略,IO口实际电流在不同电平下也是不同的,上述仅仅是原理,一句话概括为:输出高电平时要喂饱后面的输入口,输出低电平不要把输出口喂撑了(否则多余的电流喂给了级联的输入口,高于低电平门限值就不可靠了)? ? ? ? ? ? ? ? ? ? ? ? ? ? ? ? ? ? ?

在数字电路中不用的输入脚都要接固定电平,通过1k电阻接高电平或接地。
1. 电阻作用:
l 接电组就是为了防止输入端悬空
l 减弱外部电流对芯片产生的干扰
l 保护cmos内的保护二极管,一般电流不大于10mA
l 上拉和下拉、限流
l 1. 改变电平的电位,常用在TTL-CMOS匹配
2. 在引脚悬空时有确定的状态
3.增加高电平输出时的驱动能力。
4、为OC门提供电流
l 那要看输出口驱动的是什么器件,如果该器件需要高电压的话,而输出口的输出电压又不够,就需要加上拉电阻。
l 如果有上拉电阻那它的端口在默认值为高电平你要控制它必须用低电平才能控制如三态门电路三极管的集电极,或二极管正极去控制把上拉电阻的电流拉下来成为低电平。反之,
l 尤其用在接口电路中,为了得到确定的电平,一般采用这种方法,以保证正确的电路状态,以免发生意外,比如,在电机控制中,逆变桥上下桥臂不能直通,如果它们都用同一个单片机来驱动,必须设置初始状态.防止直通!

2、定义:
l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l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
l 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l 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3、为什么要使用拉电阻:
l 一般作单键触发使用时,如果IC本身没有内接电阻,为了使单键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必须在IC外部另接一电阻。
l 数字电路有三种状态: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状态,有些应用场合不希望出现高阻状态,可以通过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方式使处于稳定状态,具体视设计要求而定!
l 一般说的是I/O端口,有的可以设置,有的不可以设置,有的是内置,有的是需要外接,I/O端口的输出类似与一个三极管的C,当C接通过一个电阻和电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成为上C拉电阻,也就是说,如果该端口正常时为高电平,C通过一个电阻和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称为下拉电阻,使该端口平时为低电平,作用吗:
比如:当一个接有上拉电阻的端口设为输如状态时,他的常态就为高电平,用于检测低电平的输入。
l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一般说法是拉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的,也就是你同学说的灌电流?

学习。

网友:
收益良多

网友:
收获太大了,学习

网友:
仅仅是接分而已

网友:
学习拉拉拉拉

网友:
上拉电阻大小取值要看实际用途,用于I/O输出,一般是用1k~10K电阻,因为此时只是为这个信号提供一个高电平准位,不是POWER源

网友F:
至于上拉电阻当然是必须有的,因为I/O的信号顾名思义是由软体定义的信号准位,IC内部会有PULL HIGH /PULL LOW 设置,如果没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分压就就会烧毁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如何IO口为OD oc门 没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 就需要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的选择是要根据器件的电气特性来的
要考虑期间的最大灌电流 上拉电阻太小? 灌电流太大会烧坏器件

加上拉电阻 你不也是想提高驱动能力 IO驱动能力对应的不就是最大拉电流么 也就是最大输出电流
所以上拉电阻不是随便选的

我答的仅是个人理解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的总结-转载
上拉电阻: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2.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3.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4. 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下拉电阻的设定的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OC门输出高电平时是一个高阻态,其上拉电流要由上拉电阻来提供,设输入端每端口不大于100uA,设输出口驱动电流约500uA,标准工作电压是5V,输入口的高低电平门限为0.8V(低于此值为低电平);2V(高电平门限值)。
选上拉电阻时:
500uA x 8.4K= 4.2即选大于8.4K时输出端能下拉至0.8V以下,此为最小阻值,再小就拉不下来了。如果输出口驱动电流较大,则阻值可减小,保证下拉时能低于0.8V即可。
当输出高电平时,忽略管子的漏电流,两输入口需200uA
200uA x15K=3V即上拉电阻压降为3V,输出口可达到2V,此阻值为最大阻值,再大就拉不到2V了。选10K可用。COMS门的可参考74HC系列
设计时管子的漏电流不可忽略,IO口实际电流在不同电平下也是不同的,上述仅仅是原理,一句话概括为:输出高电平时要喂饱后面的输入口,输出低电平不要把输出口喂撑了(否则多余的电流喂给了级联的输入口,高于低电平门限值就不可靠了)? ? ? ? ? ? ? ? ? ? ? ? ? ? ? ? ? ? ?

在数字电路中不用的输入脚都要接固定电平,通过1k电阻接高电平或接地。
1. 电阻作用:
l 接电组就是为了防止输入端悬空
l 减弱外部电流对芯片产生的干扰
l 保护cmos内的保护二极管,一般电流不大于10mA
l 上拉和下拉、限流
l 1. 改变电平的电位,常用在TTL-CMOS匹配
2. 在引脚悬空时有确定的状态
3.增加高电平输出时的驱动能力。
4、为OC门提供电流
l 那要看输出口驱动的是什么器件,如果该器件需要高电压的话,而输出口的输出电压又不够,就需要加上拉电阻。
l 如果有上拉电阻那它的端口在默认值为高电平你要控制它必须用低电平才能控制如三态门电路三极管的集电极,或二极管正极去控制把上拉电阻的电流拉下来成为低电平。反之,
l 尤其用在接口电路中,为了得到确定的电平,一般采用这种方法,以保证正确的电路状态,以免发生意外,比如,在电机控制中,逆变桥上下桥臂不能直通,如果它们都用同一个单片机来驱动,必须设置初始状态.防止直通!

2、定义:
l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l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
l 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l 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3、为什么要使用拉电阻:
l 一般作单键触发使用时,如果IC本身没有内接电阻,为了使单键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必须在IC外部另接一电阻。
l 数字电路有三种状态: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状态,有些应用场合不希望出现高阻状态,可以通过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方式使处于稳定状态,具体视设计要求而定!
l 一般说的是I/O端口,有的可以设置,有的不可以设置,有的是内置,有的是需要外接,I/O端口的输出类似与一个三极管的C,当C接通过一个电阻和电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成为上C拉电阻,也就是说,如果该端口正常时为高电平,C通过一个电阻和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称为下拉电阻,使该端口平时为低电平,作用吗:
比如:当一个接有上拉电阻的端口设为输如状态时,他的常态就为高电平,用于检测低电平的输入。
l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一般说法是拉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的,也就是你同学说的灌电流?

学习。

甚好

网友:
上拉电阻是为了提供合适的驱动电流与提供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至于上拉电阻当然是必须有的,因为I/O的信号顾名思义是由软体定义的信号准位,IC内部会有PULL HIGH /PULL LOW 设置,如果没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分压就就会烧毁IC
xx

网友:
呵呵  你们都是发烧友吧

网友:
隔行如隔山

网友:
加上拉电阻 你不也是想提高驱动能力 IO驱动能力对应的不就是最大拉电流么 也就是最大输出电流
所以上拉电阻不是随便选的

网友:
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加上拉电阻”,就明白了。不是所有的时候都需要的。

网友:
三楼跟四楼都说得有道理

网友:
真是学到了不少,平常只知道加上拉电阻是为了避免电流过大,没想到它还有这么多作用。

网友:
学习了,今天还和同事讨论数字电路。呵呵

网友:
这个东西我最讨厌。。。大学考了4次才过了这门课~~

网友:
剛好在學這方面的東西

网友:
不知所去

网友:
上拉电阻: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2.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3.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4. 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下拉电阻的设定的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OC门输出高电平时是一个高阻态,其上拉电流要由上拉电阻来提供,设输入端每端口不大于100uA,设输出口驱动电流约500uA,标准工作电压是5V,输入口的高低电平门限为0.8V(低于此值为低电平);2V(高电平门限值)。
选上拉电阻时:
500uA x 8.4K= 4.2即选大于8.4K时输出端能下拉至0.8V以下,此为最小阻值,再小就拉不下来了。如果输出口驱动电流较大,则阻值可减小,保证下拉时能低于0.8V即可。
当输出高电平时,忽略管子的漏电流,两输入口需200uA
200uA x15K=3V即上拉电阻压降为3V,输出口可达到2V,此阻值为最大阻值,再大就拉不到2V了。选10K可用。COMS门的可参考74HC系列
设计时管子的漏电流不可忽略,IO口实际电流在不同电平下也是不同的,上述仅仅是原理,一句话概括为:输出高电平时要喂饱后面的输入口,输出低电平不要把输出口喂撑了(否则多余的电流喂给了级联的输入口,高于低电平门限值就不可靠了)

在数字电路中不用的输入脚都要接固定电平,通过1k电阻接高电平或接地。
1. 电阻作用:
l 接电组就是为了防止输入端悬空
l 减弱外部电流对芯片产生的干扰
l 保护cmos内的保护二极管,一般电流不大于10mA
l 上拉和下拉、限流
l 1. 改变电平的电位,常用在TTL-CMOS匹配
2. 在引脚悬空时有确定的状态
3.增加高电平输出时的驱动能力。
4、为OC门提供电流
l 那要看输出口驱动的是什么器件,如果该器件需要高电压的话,而输出口的输出电压又不够,就需要加上拉电阻。
l 如果有上拉电阻那它的端口在默认值为高电平你要控制它必须用低电平才能控制如三态门电路三极管的集电极,或二极管正极去控制把上拉电阻的电流拉下来成为低电平。反之,
l 尤其用在接口电路中,为了得到确定的电平,一般采用这种方法,以保证正确的电路状态,以免发生意外,比如,在电机控制中,逆变桥上下桥臂不能直通,如果它们都用同一个单片机来驱动,必须设置初始状态.防止直通!

2、定义:
l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l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
l 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l 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3、为什么要使用拉电阻:
l 一般作单键触发使用时,如果IC本身没有内接电阻,为了使单键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必须在IC外部另接一电阻。
l 数字电路有三种状态: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状态,有些应用场合不希望出现高阻状态,可以通过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方式使处于稳定状态,具体视设计要求而定!
l 一般说的是I/O端口,有的可以设置,有的不可以设置,有的是内置,有的是需要外接,I/O端口的输出类似与一个三极管的C,当C接通过一个电阻和电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成为上C拉电阻,也就是说,如果该端口正常时为高电平,C通过一个电阻和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称为下拉电阻,使该端口平时为低电平,作用吗:
比如:当一个接有上拉电阻的端口设为输如状态时,他的常态就为高电平,用于检测低电平的输入。
l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一般说法是拉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的,也就是你同学说的灌电流

网友:
高手如云啊,呵呵!!!!!!!!!!!!!!!!!!!!!!!!!!!!!!

网友:
本来想发表意见,一看够多了,就不说了!

网友:
筑坝蓄水

网友:
学习了,回答的好全面啊

网友:
hhah好太好

网友:
不是很懂!顶一下算了!

网友:
ddddddddddd.受教了。

网友:
需要多大的上拉电阻和电压的问题,取决于该端口的驱动的能力。说来好笑,原来为了追求低功耗,擅自加大了上拉电阻,结果电路处于不稳定状态。你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
呵呵,有点复杂哦^_^

网友:
路过,拿分,闪人

网友:
书里有吗?我怎么没看到啊?
要么就是我没好好读书,现在只能搞计算机了.

网友:
如果用电压源的话 电压应该就只有那么几种 而且 很多驱动电路共用一个电压源 为了满足不同需要 需要用到上拉电阻来满足吧

网友:
34楼说的对·

网友:
44楼说的也有些道理

网友:
没有上拉,如何输出电平???

网友:
你的意思是输入电压好几种???

网友:
要做到电平匹配的,还有抗干扰,数字电路只有0和1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虽然还是不是很懂,不过还是看看了呢

网友:
可以用一个横流源替代

网友:
事无巨细,佩服那股认真劲,认真起来还是有不少知识可以学习

网友:
上拉看情况而定了,如果点少,可以用推挽输出,因为单片机一般都是没有很强的高电平输出能力。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了,学习了不少

网友:
学习啊,大家辛苦,加油哦

网友:
常用来使开漏输出高电平,特别是要求输出电压高于自身的供电电压的情况

网友:
OC 门时,当作IO口控制用,需要上拉,一般用4。7K电阻,如果要速度快,可以往下降,如1K。
另外,3。3V驱动5V时,会出现高电平达不到要求,需要上拉。

网友:
个人认为你的做法的确不合理。
一般情况下上拉电阻只是给IO口提供输出高电平时的输出电压.
上拉电阻电压一般不高于芯片的电源电压。高了容易击穿芯片的IO口。
为了省力,用提高上拉电阻的电压来提高电路的驱动电压是不可取的。
一般情况使用光耦隔离,提高驱动电压或电流。

网友:
高手如云啊,高手如云啊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 还差的很远啊 努力了大家

网友:
还是再研究一下数字电路的基础吧。

网友:
楼主,证明你还一点都不懂电子,不过没关系,找本书学习,很快的!
你可以把I/O口直接接到电源正,然后你把这个I/O拉低,再来分析为什么电路会冒烟(当然也可能不冒,但IO口一般都会坏)
然后你试着用一个电阻接到另一个I/O,观察为什么不冒烟了,测一下I/O的电流,然后换成不同阻值的电阻,测试。
最后你自己来点总结,为什么常用的上拉电阻是10K,为什么有什么又要用5.1K的上拉电阻,甚至更低!你这个问题到这里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解决了!

网友H:
我也不会,很难搞好,谁会指导下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不会,很难搞好,谁会指导下我
证明你还一点都不懂电子,不过没关系,找本书学习,很快的! <br /> 你可以把I/O口直接接到电源正,然后你把这个I/O拉低,再来分析为什么电路会冒烟(当然也可能不冒,但IO口一般都会坏) <br /> 然后你试着用一个电阻接到另一个I/O,观察为什么不冒烟了,测一下I/O的电流,然后换成不同阻值的电阻,测试。 <br /> 最后你自己来点总结,为什么常用的上拉电阻是10K,为什么有什么又要用5.1K的上拉电阻,甚至更低!你这个问题到这里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解决了

网友:
上拉也可以实现线与。。。

网友:
高手如云啊哈哈  HAO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个横流源替代吧
太浪费了

网友:
数字电路上还是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
一个设备,当然尽量由一个电源统一供电……

网友:
网上自己搜搜,这样的知识网上多的是

网友:
学习了,太感谢了。以前不太了解,现在明白多了

网友:
唉,再次学习中。
学了十几年了,只是会用会计算,就是不理解。电路啊电路。

网友:
不行哦,那就没有状态可言了

网友:
回复内容太短了!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强者如云,补充一下,还有防止漏电的说

网友:
14楼总结的挺全的,呵呵!

网友:
基础知识需要再加深
我又学习了

网友:
上拉电阻主要作用是对空置的1提供高电平,否则高阻时的电平是任意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具体要看cpu芯片引脚资料,现在有好多I/O口可已设定

网友:
要想真正的理解上拉电阻,感觉还是要搞懂OC门的最基本组成,这样你就彻底明白了

网友:
14楼的很好!!!!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
有图说明
http://www.uniwx.com/smbweb/jsp/news/detail.jsp?id=310711

网友:
14楼总结很全面,学习!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14L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是研究生学历以上

啊。。。

网友:
针对楼主的问题,三楼说的很清楚。
如果直接给电源,那就是永远高电平了。

网友:
上拉电阻大小与驱动负载以及控制芯片所能承受的电流有关,不是随便选个电阻就可以的

网友:
加深理解!!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用作加强驱动,减少功耗的

网友:
我之前和楼主一样,总在想为什么要用“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有什么用,如果要电压,我直接给它它要的电压不就可以了吗?
这些问题就是我刚接触的时候遇到的,
其实“上拉电阻”就是一个“调节器”,有时候IO口需要不通的电压,但是板子上能提供的电压是固定的,我现在接触的大部分是5V,当某个IO口需要3v的时候我就用一个电阻(把5v剪掉2V)^_^ ,我解释得形象了吧? 有时候还需要很多的上拉电阻,也就是排阻(一排一排),

lz说“需要多大的电压,我就在这里接一个多大的电源不就可以了吗?”说得对,现在我需要3V电压,请问怎么给?额定电压是5V,当然是用某种方法剪掉2V就达到目的了吧,,,怎么减? 用电阻啊 ^_^

现在LZ还理解吗?

网友:
讨论的很好。。。。。。。。。。。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答案,本人是菜鸟

网友:
如果需要日系被动元件可以联系我 呵呵.. 品质售后和价格绝对有优势.
代理TAIYO 全系列 电阻 电容 以及 三星 贴片电容 台湾力隆 (力隆 品质在日本和大陆 之间)
http://fujiden.com.hk
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销售经理 : 万杰
MSN : Takumiwan@hotmail.com

网友:
按照3楼这样理解很对

网友:
用AVR单片机可以不用上拉电阻,也不用限流电阻,可直接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或者数码管,或者继电器

网友:
学习哦。。数字电路里涉及到

网友:
学习了,高手如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