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混合设备 USB虚拟多串口

楼主:
比如我们的手机以modem方式插入电脑后,会虚拟出很多个串口。

其中包括一般的串口和modem串口。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大概原理是什么。

我的理解是:一个USB设备包含多个端点(Endpoint),一般是4个,每个端点用作不同的功能,因此当插入USB主机后,可以虚拟出多个串口,打开不同的串口时,每个被打开串口能够访问的是其中一个端点。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还不怎么清楚,但是帮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复合设备才对!

其实就是一个USB Modem
怎么实现的,原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一般的端口读写,其实就是读写一个端口文件。然后用文件共享的方式读写就可以了。

网友:
只做过虚拟成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一般的端口读写,其实就是读写一个端口文件。然后用文件共享的方式读写就可以了。

有参考的源代码吗??、

网友:
这个不算什么新技术吧,很多人都会了,只是我还不懂而已
呵呵

网友:
标题有误,
刚刚了解到,USB设备分复合设备和组合设备

我正在开发的驱动应该是属于组合设备得驱动。

设备描述如下:

Device Descriptor:
bcdUSB:             0x011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00
bMaxPacketSize0:      0x40 (64)                //最大包大小
idVendor:           0xXXXX                //生产商ID
idProduct:          0xXXXX                //产品ID
bcdDevice:          0x0000
iManufacturer:        0x01
iProduct:             0x02
iSerialNumber:        0x00
bNumConfigurations:   0x01

ConnectionStatus: DeviceConnected
Current Config Value: 0x01
Device Bus Speed:     Full
Device Address:       0x01                //设备地址,随机
Open Pipes:              9                //端点数量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1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wMaxPacketSize:     0x0010 (16)
bInterval:            0x8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2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2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4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4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7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7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8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8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网友:
搞定
3G\CDMA\EVDO驱动开发完成,成功虚拟多个串口

网友:
是否一对IN/OUT对应一个COM口,虚拟成4个串口 吗?你的注册表是怎么写的,如何加载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