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类的继承格式问题

楼主(2009-08-26):
C++类的继承格式问题
大家好!
最近在搞USB Device驱动的时候,看到了一段类的继承关系不是很明白,以前从没有遇到过,还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啦!
class AT91SAMEndpoint;
class CEndpointContainer : public CStaticContainer
{
};
上面的派生类CEndpointContainer由基类CStaticContainer PUBLIC派生而来,可不明白的就是后面的
,这是干啥用的啊??
继承
PUBLIC

网友A:
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
虽然上学的时候学过C++,但感觉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网友B:
去看看类模板。。。。。

网友C:
类模板??
哪里能找到??
我在苏大出版的那本<
>一书上没有找到,但有一个类似的地方是这样写的:
CLASSName::ClassName(args):Base1(args1),Base2(args2),...Basen(argsn)
其中ClassName是派生类的类名,Base1,Base2,...Basen是相应的基类名.
感觉和上面的<>里的还是有不同

网友D:
找本标准C++教科书,都有讲到类模板。

网友E:
谢谢AAa_tnT指点!!
我去查查看

网友F:
类模板继承
一个例子,加深说明
using namespace std;
template
//////定义了模板 参数是一个int类型的数据 如果你不给参数 默认为1
class Point /////////类的定义 基类
{
public:
void show()
{
for(int i = 0; i < n; ++i) /////这里的n就是上面模板里的那个数
{
cout << 'b';
}
}
};
class Line : public Point<10> ///定义了另外的一个类 继承了point<10>////也就是说它的基类是一个n=10的基类
{
};
int main()
{
Point<> pt; ////这里定义了基类对象 没有给参数 所以基类就用了默认值 你给的默认值为1 所以也就是n=1了
Line ln; //////////定义了子类 但是这里的n=10 固定的 因为你固定声明了他的基类为10
cout << "A point: ";
pt.show(); ///////////输出
cout << "\nA line: ";
ln.show(); ////////////输出
cout<
return 1;
}

网友G:
呵呵 ,churenxh兄乃高人也,大力感谢您的耐心指教,学习了!
再次感谢churenxh兄和AAa_tnT的指点!!
我得找本书仔细看看了

网友H:
书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