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时钟中断TICK在那里设置?

楼主(2009-04-15):
wince时钟中断TICK在那里设置?
我想调整WINCE下进程的切换周期,请问时钟RTC对应的TICK在哪里修改?
时钟
wince

网友A(2009-10-08):
2440A的BSP中有,D:\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Src\Kernel\Oal\power.c(241):VOID InitTimer();
但是手头用到的4.2移植上5.0的2440的BSP没有InitTimer这个函数,郁闷!

网友B:
找到了,
手头用到的4.2移植上5.0的2440的BSP没有InitTimer这个函数,而是在OEMInit函数里面调用InitClock()函数,这个函数在以下路径:
D:\WINCE500\PLATFORM\SMDK2440\KERNEL\HAL\ARM\timer.c(68):InitClock(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