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最小系统板出现问题!急~~~!

楼主(2009-07-08):
s3c2410最小系统板出现问题!急~~~!
bootloader能通过JTAG下载进去,可是没有跑起来!串口没有打印信息出来,LED小灯也不亮!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谢谢,!急!我去掉了一些硬件,如SD,I2S,但是我bootloader没有改变,会是这方面的影响吗?谢谢!
系统
影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后来发现是电源电压过低造成的,

网友B:
先检查电源,晶震,ram

网友(2009-10-17):
呵呵。正在看2410,2440的bootloader.

网友C:
在汇编部分点灯,如果不行,那么肯定是没有跑起来,检查板子是否坏了吧。

网友D:
量量脚位信号是否正常吧。我曾经有片2440,所有脚位都是好的,唯有DCLK被冲掉了,结果就不能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