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N CE的GPS导航软件开发

楼主:
各位大哥,在win ce上如何做GPS导航软件的开发啊?

公司现在要做一个车载的GPS导航产品,已经决定用WIN CE了,我负责做导航软件这一块,想问下大家都要做些什么东西?

要做一个导航软件要经过哪几步?我们之前是在UC OS上做的,熟悉NEMA协议。

我也知道如果从零开始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在人力还是财力上都满足不了,所以看下大家有什么意见。

因为这次的导航软件有些特殊,一般的导航功能可能还满足不了,所以向别的公司直接购买导航软件这个方法可能行不通了,得自己开发,而我在这方面还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要怎么搞。。比如说要用什么样的电子地图,买电子地图的时候是否会提供开发接口等等。。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来指导下

网友:
不能就你一个人吧?要是能上线的产品,(包括UI,NAVI,多媒体等等功能),会很长时间的(还不包括做的硬件接口和驱动)

网友A:
呵呵。。当然不只我一个人,总共有3个人开发,我只是负责其中的导航软件和GPS驱动开发而已。。而且这次的开发时间预算还挺长的,有4个多月时间。。

网友:
觉得几个人在短时间想开发像凯立德那样的导航软件是不可能的.

网友:
协议你已经做过了,GPS驱动可做成一个流驱动,应该比较很简单
电子地图估计只能靠买的,接口对方会提供
在ce上做一些简单的程序,熟悉一下绘制的流程,这一块对效率应该应该是最大的

网友:
NEMA协议?不就是解析串口,分析GPS信息.

但是导航软件,主要是地图的问题.你有地图数据库可以编程吗?

网友A:
大家说的都不错,NEMA协议就是解析GPS数据而已,这个倒不难,关键是这个地图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免费的地图可以用?当然地图引擎方面的东西都是已经开发好的,我要做的只是进行二次开发。如果没有免费的话那要买哪一家的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说的都不错,NEMA协议就是解析GPS数据而已,这个倒不难,关键是这个地图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免费的地图可以用?当然地图引擎方面的东西都是已经开发好的,我要做的只是进行二次开发。如果没有免费的话那要买哪一家的比较合适?

觉得直接买个导航软件更快也更好.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我上面已经说了,我们需要的导航软件有点特殊,一般的导航软件可能还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一般的导航软件中路径搜索可能只有最短路径,最少收费之类的,我们的产品还要加上其它的限制,比如说某一条路不能走,或者说一定要经过某一条路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我上面已经说了,我们需要的导航软件有点特殊,一般的导航软件可能还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一般的导航软件中路径搜索可能只有最短路径,最少收费之类的,我们的产品还要加上其它的限制,比如说某一条路不能走,或者说一定要经过某一条路等等。

叫导航软件公司给你们定制一下.

网友:
我觉得4个月时间开发一个专业的导航软件不太可能吧,就3个人

网友:
如果前期没准备的话,光移植WINCE的话,都要1,2个月

网友:
我们都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做的。。比如说移植方面的话是按照开发板提供的原理图来的。。这样的话可以省下了很多驱动和BSP包方面的问题。。现在的开发板这些东西都给做好了,也提供好BSP包,各种驱动都有。。我们要做的改动其实不大,最多就自己重新定制一个系统,不过有了BSP包,这些问题应该都不大

再者,我们这次的产品有些定制性质的,不需要做的很完善,只要符合客户要求就好,话说老板和这个客户很熟!

至于xqhrs232这位兄弟说的叫导航软件公司定制的问题,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可行,不知道是不是要付很多钱,或者是不是要买很多套导航软件才行??如果不是的话恐怕不行了。。这次的产品可以说是一个实验性的产品,产量估计不大。。

网友B:
“向别的公司直接购买导航软件这个方法可能行不通了,”
--但可以外包呀!或者部分外包。
外包,我倒是很有兴趣

--我做过GPS,你们公司只要购买授权的地图软件就行了,接口对方会提供

--如果不外包,分步:
1、联系主板商,定制WINCE,联系地图商。全国合格且合法的地图商只有四家。
   A.向主板商说明你们的要求:板子大小,CPU,内存,总线,接口,...
   B.向主板商说明WINCE的用途,他们比你更懂你的要求。同时说明要主板商可根据你们的开发进度更改WINCE部件。
   C.要主板商给你们做好板子,装好CE,装好驱动,保证你们拿来就可上应用程序。
2、编写简单的程序,确保你们的板子、CE系统、应用程序能够运行。
3、移值你们原有的部分代码。即NEMA协议部分。
4、在简单的程序上,加上移值的NEMA协议部分,测试解析的GPS数据正确性。
5、在简单的程序上,加上地图部分。
6、在有地图部分的程序上,增加常规功能。
7、在有常规功能的程序上,增加定制功能。
8、测试。

有三个人,上面几步就请分工,有些可以同步但分工。
不能再细了,再细我就做你们老大了,呵呵。

网友:
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你们三人有没有人精通CE下应用程序的编写(尤其是对WINCE内存的理解,否则程序出来了老死机,地图接口是与地图商配合的事,再长半个月也可以搞定,解析GPS你早懂了。)。
否则,4个月不够,有的话,3个月有余。

网友:
还有,NOKIA的地图数据是免费的。但还没有到足够完善的地步,NOKIA的地图系统是极其庞大的,是未来的一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别的公司直接购买导航软件这个方法可能行不通了,”
--但可以外包呀!或者部分外包。
外包,我倒是很有兴趣

--我做过GPS,你们公司只要购买授权的地图软件就行了,接口对方会提供

--如果不外包,分步:
1、联系主板商,定制WINCE,联系地图商。全国合格且合法的地图商只有四家。
? A.向主板商说明你们的要求:板子大小,CPU,内存,总线,接口,...
? B.向主板商说明WINCE的用途,他们比你更懂你的要求。同时说明要主板商可根据你们的开发进度更改WINCE部件。
? C.要主板商给你们做好板子,装好CE,装好驱动,保证你们拿来就可上应用程序。
2、编写简单的程序,确保你们的板子、CE系统、应用程序能够运行。
3、移值你们原有的部分代码。即NEMA协议部分。
4、在简单的程序上,加上移值的NEMA协议部分,测试解析的GPS数据正确性。
5、在简单的程序上,加上地图部分。
6、在有地图部分的程序上,增加常规功能。
7、在有常规功能的程序上,增加定制功能。
8、测试。

有三个人,上面几步就请分工,有些可以同步但分工。
不能再细了,再细我就做你们老大了,呵呵。

这位兄弟讲得很详细哈~~~刚刚跟凯立德联系了,他们说二次开发费用要10W。。汗。。。现在正在询问灵图,不知道兄弟之前用的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
好像有家超图,不过做的不好,有些地图要自己做

网友:
要定制导航软件可以跟我联系,我们做导航软件已经5年了,功能和性能与凯立德差不多
navi_dx@163.com

网友:
都很强悍。
佩服中。。。

网友:
郁闷了。。灵图的人说会回复过来,但是过了都一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网友:
基于CE的GPS开发。硬件部分的可以去买个成品,市面上很多在卖的这种。接下去主要精力可以着手去做GPS的软件开发。这样开发周期就大大缩短了。

网友:
又和北京的超图公司联系了下,他们确实有提供二次开发的,不过要用他们的地图做开发,不过也要很多钱,也差不多10W这样子吧。。我们老板别说10W,我觉得他连1W也不会批的。。所以得换些免费的来做了。。

我们老板的意思是什么都自己做,不用别人的。。。所以我们还得自己做。。没办法买别人或者用别人的东西了!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吗?对于WIN CE上的导航软件开发..

网友:
自己做成本更高,你们要买一个版本的原始地图数据起码要200W,你们没有相关基础,如果功能完善开发周期至少要2~3年

网友:
自己做??
开玩笑哦。你的找20名程序员,做2年左右,都不知道能不能开发出来。还得找几名很有经验的来做架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
开玩笑哦。你的找20名程序员,做2年左右,都不知道能不能开发出来。还得找几名很有经验的来做架构设计

网友:
实在没办法了。。研究了这几天都没啥进展。。有些人建议用OZI地图,不过看它的说明好像又不支持路线导航的。。只能按着既定的路线来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当然不只我一个人,总共有3个人开发,我只是负责其中的导航软件和GPS驱动开发而已。。而且这次的开发时间预算还挺长的,有4个多月时间。。

4各月时间不是很长吧

网友:
同意25楼。

如果停留在选择地图数据徘徊的话,

打击下楼主吧,四个月做不出来的。

网友:
我对超图导航引擎很熟悉,如有需求可以联系!
blagg@163.com

网友:
直接买成熟的东西,在修改吧

网友:
道道通的地图也可以,你可以问问。

网友:
关注!给楼主顶一下,小弟也做这行的。多多指教.

网友:
  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提供定制导航系统 gis100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