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中RTL8139的驱动支持RTL8139D的芯片么

楼主(2009-02-15):
Wince5.0 中RTL8139的驱动支持RTL8139D的芯片么
我用的CEPC的BSP,平台是PC104,网卡是RTL8139D,我在PB中加入了RTL8139的驱动,去掉了enable KITL选项,可是系统启动后一切正常,就是ping不通,
error code 11010
ping自己能ping通,
ipconfig也正常,网口发送指示灯都不闪,我觉得根本包就没发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8139的驱动不能用在8139D的芯片上阿
enable
error
芯片
指示灯
WindowCE

网友A:
估计两块芯片硬件和寄存器上没有太大差别,驱动可以通用。

网友B:
...可是不好使,为什么啊error code 11010, 都2周了,郁闷死我了

网友C:
没有知道的么?。。。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D:
我没用过 8139 但是我觉得 8139能正常工作的话8139D也应该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