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江湖救急,我的U盘咋挂不上了呢???

楼主:
我用的芯片:s3c2440
内核版本:2.6.28.7
插上U盘后,打印的信息如下:
#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6
usb 1-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scsi3 : SCSI emulation for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 scsi 3:0:0:0: CD-ROM            Qualcomm MMC Storage      2.31 PQ: 0 ANSI: 2
sr0: scsi-1 drive
sr 3:0:0:0: Attached scsi generic sg0 type 5
usb 1-1: USB disconnect, address 6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7
usb 1-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scsi4 : SCSI emulation for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scsi 4:0:0:0: Direct-Access     Philips  GoGear Audio     0100 PQ: 0 ANSI: 4
sd 4:0:0:0: [sda] 484480 2048-byte hardware sectors: (992 MB/946 MiB)
sd 4:0:0:0: [sda] Write Protect is off
sd 4:0:0:0: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 4:0:0:0: [sda] 484480 2048-byte hardware sectors: (992 MB/946 MiB)
sd 4:0:0:0: [sda] Write Protect is off
sd 4:0:0:0: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a:
sd 4:0:0:0: [sda]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sd 4:0:0:0: Attached scsi generic sg0 type 0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任何U盘挂载信息,sda为空

请大家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案,网上的方案我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上都失败了。

网友A:
U-disk驱动好像已经加载成功了.

你的问题是mount U-disk的时候,  mount失败?
具体Mount动作是什么样的?
mount对应的打印信息呢?

网友:
不能插错usb口了吧,

主机的插到设备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disk驱动好像已经加载成功了.

你的问题是mount U-disk的时候, mount失败?
具体Mount动作是什么样的?
mount对应的打印信息呢?

mark,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disk驱动好像已经加载成功了.

你的问题是mount U-disk的时候, mount失败?
具体Mount动作是什么样的?
mount对应的打印信息呢?

呵呵,是我自己失误了,是已经加载成功了
直接mount -t vfat /dev/sda /tmp
就能挂载上了,我是新手,呵呵,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