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仿真器,如何使用它的仿真器实现硬件仿真功能,求高 ...

楼主(2009-02-03):
伟福仿真器,如何使用它的仿真器实现硬件仿真功能,求高手指点!!!
刚接触伟福仿真器,求高手指点!!!我想使用它的仿真器实现硬件仿真功能。
安上E6000仿真器调试环境,仿真器和我的硬件主板连接起来,使用一个已经完成并测试通过的完好程序,可没跑起来!!!
wave6000编译时出现“未安装编译器或编译器路径指定错误”,怎么它自己没带编译器呢??我没弄明白。。。。
没办法,安个别的编译器,装上Keil51,编译器有了但伟福仿真器初始化就过不去了,总出错误,卸载keil51,仿真器初始化能成功,可又出现“未安装编译器或编译器路径指定错误”
求大家给点意见吧!不胜感激!!!
仿真器
硬件
不胜感激
编译器
如何

网友A:
几点:
1. 文件夹不要放得太深,最好在根目录下;
2. 文件夹和文件名不要起的太长,最好不要超过8个字符,同时最好不要有特殊符号;
3. 程序中一定要注意变量的大小写,这个鬼东西有时候不分大小写的;
4. 程序中的“{”“}”一定要多考究一下,位置不同可能就会出问题;
5. 系统时间不要乱改,否则头发熬白也不会想到系统时间上会出问题;
6. 调试串口通讯的时候,最好多加几个空行,否则会有不可预知的错误发生;
7. 总的说来,这个东西能用,但是如果想多活两年,建议换个工具。

网友B:
wave的仿真器配KEIL,没见有人这么用过,咋用?教教我啊

网友C:
我用过,到百度搜搜看,没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