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SST39VF1601怎么烧写WINCE内核?

楼主(2010-02-02):
s3c2440+SST39VF1601怎么烧写WINCE内核?
目前我用的板子上用的是s3c2440+SST39VF1601,可是开发商给的SJF2440不支持SST39VF1601,H-jtag DWN vivi也能下的,但地址什么的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才开始接触这东西,麻烦大家教教,能给出详细的操作步骤最好。
WINCE内核我做好了,附带生成了eboot.bin eboot.nb0 NK.bin NK.nb0什么的。
我就想板子一上电就进入WINCE。
vivi
东西
开发商
上电
最好
WindowCE

网友A:
先把vivi烧到SST39VF1601, 然后把串口接上用DWN或者超级终端, 按照vivi命令行提示,烧写 eboot 最后烧写NK.bin
手册上应该有更详细的说明, 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如果SJF不支持SST39VF1601使用你现在的EBOOT会比较麻烦,你的VIVI是怎么烧录的?通过H-JTAG?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把你的NBOOT、EBOOT等也通过同样的方式烧录到SST39VF1601中去,不过我不清楚H-JTAG是否有设置烧录地址这一项。
可以像楼上建议的那样,把VIVI烧录进去后,通过VIVI来更新NK.BIN。

网友C:
如果用开发板的话,厂家应该有说明的吧。按操作一步步来啊。
问题范围太大了。

网友D:
用HJTAG把vivi烧写39VF1601 (或其他的BOOTLOADER),然后在VIVI里把nboot eboot nk.bin烧写到NAND.

网友E:
谁能留个QQ啊,真心请教!我的QQ是249597847!

网友F:
楼主还是先研究下nor flash的写的原理,读的话简单。hjtag是支持烧写2440+nor的,主要在eboot里加上对nor flash的写操作,基本就可以跑nk了

网友G:
学习,学习,只用过UBOOT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