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下无法生成nb0文件的困惑!

楼主:
小弟初学,公司原来的一个系统是基于wince5的 我想自学所以就准备把它改成ce6的,该系统的硬件平台是9261s,内部RAM仅有16K。
采用Adeneo的BSP包。

编译firstboot发现firstboot.bin可以生成为4K大小,但是firstboot.nb0却没有生成。
查看Build.log 发现
BUILD: [01:0000000118:INFO  ] Start RAM:               00303000
BUILD: [01:0000000119:INFO  ] Start of free RAM:       00305000
BUILD: [01:0000000120:INFO  ] End of RAM:              00303100
BUILD: [01:0000000121:INFO  ] Number of Modules:       1
BUILD: [01:0000000122:INFO  ] Number of Copy Sections: 1
BUILD: [01:0000000123:INFO  ] Copy Section Offset:     00301e84
BUILD: [01:0000000124:INFO  ] FileSys 4K Chunks/Mbyte: 128 <2Mbyte  128 2-4Mbyte  0 4-6Mbyte  0 >6Mbyte
BUILD: [01:0000000125:INFO  ] CPU Type:                    01c2h
BUILD: [01:0000000126:INFO  ] Miscellaneous Flags:         0002h
BUILD: [01:0000000127:INFO  ] Total ROM size:          00002080 (      8320)
BUILD: [01:0000000128:INFO  ] Error: Ram free start is after ram end.Fatal error hit, exiting...

请问这个Ram Free Start 是在哪里定义的?我看ce5编译也是这样的存储分配但是没有报错啊。

顺便贴上bib文件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FIRSTBOOT 00300000  00004000  RAMIMAGE
        ;RAM       00304000  00004000  RAM
         FIRSTBOOT 00300000  00003000  RAMIMAGE
         RAM       00303000  00000100  RAM
         STACK     00303100  00000F00  RAM

CONFIG
        COMPRESSION=ON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ROMSTART=003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0004000
        ROMSIZE=00003000

请各位神仙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谢!!拜托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的VS2005 设置对应的BUILD设置成实时生成IMAGE 吗?

网友B:
引用楼主 wyjsjh 的回复:
小弟初学,公司原来的一个系统是基于wince5的 我想自学所以就准备把它改成ce6的,该系统的硬件平台是9261s,内部RAM仅有16K。
采用Adeneo的BSP包。

编译firstboot发现firstboot.bin可以生成为4K大小,但是firstboot.nb0却没有生成。
查看Build.log 发现
BUILD: [01:0000000118:INFO? ] Start RAM:? ? ? ? ? ? ?  00303000
… …
请问这个Ram Free Start 是在哪里定义的?我看ce5编译也是这样的存储分配但是没有报错啊。
由于没有搞过,只能给出些建议,因为调试的工作需要你来做,你也是最方便的,^_^…
对于定义这个问题,你首先应该在程序中搜索一下,然后再在MSDN中搜索一下,如果MSDN中没有那就可能需要你自己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VS2005 设置对应的BUILD设置成实时生成IMAGE 吗?

小弟以前做单片机的。对Vs2005的环境不是很熟悉,希望进一步指点迷津。
我今天把
FIRSTBOOT 00300000  00003000  RAMIMAGE
RAM      00303000  00000100  RAM
STACK    00303100  00000F00  RAM
修改成了
FIRSTBOOT 00300000  00003000  RAMIMAGE
RAM       00303000  00003000  RAM
编译OK了!!
但是生成的nb0烧进去不能用,好像开始的那几个中断向量没有读出来。我查看了下HEX内容,确实从0x0000_0000位置上没有正确的向量。。
后来我就把后面的向量拷贝到32BYTES的位置上,居然能用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里有问题,为什么ce5上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VS2005 设置对应的BUILD设置成实时生成IMAGE 吗?

您是不是说勾选,build run-time image after building 选项,这个我勾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wyjsjh 的回复:小弟初学,公司原来的一个系统是基于wince5的 我想自学所以就准备把它改成ce6的,该系统的硬件平台是9261s,内部RAM仅有16K。 采用Adeneo的BSP包。 编译firstboot发现firstboot.bin可以生成为4K大小,但是firstboot.nb0却没有生成。 查看Build.log 发现 BUILD: [01:0000000118:INFO? ] Start RAM:? ? ? ? ? ? ? 00303000 … … 请问这个Ram Free Start 是在哪里定义的?我看ce5编译也是这样的存储分配但是没有报错啊。由于没有搞过,只能给出些建议,因为调试的工作需要你来做,你也是最方便的,^_^…
对于定义这个问题,你首先应该在程序中搜索一下,然后再在MSDN中搜索一下,如果MSDN中没有那就可能需要你自己定义。

我搜索过文件,貌似没找到,看来我得到MSDN求助了,呵呵 还有点不习惯。。。。
如果找到了 我会及时贴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