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FLASH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的平台是PXA270+Wince6.0,64M Intel P30 NOR Flash
为了替代wince5.0下的IPSM软件,我现在想使用MSFALH来将flash剩余容量利用起来,遇到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下。
现在的问题是看不到Norflash的盘符,串口信息提示错误:FSDMGR!MountStore: Failed mounting store "MSFlash"; error=3
我查了很多资料,也参考了前辈大侠们的一些帖子,我现在的做法是:
1、在catolog中加入MSFLASH驱动
2、修改注册表和platform.bib文件。
有几个疑问如下:
1、MSFLASH驱动是否一定要和BINFS文件格式同时使用?我在别的帖子中看到的是:要在bootloader中就将Flash分区和格式化,要加入BINFS的支持。
2、如果一定要在bootloader中将flash分区和格式化,应该如何做呢?能否提供一些参考的代码?我现在的bootloader中的flash部分,已经实现了FlashWrite,FlashRead,FlashErase这几个函数,请问如何用这几个函数实现分区和格式化呢?
3、对于MS提供的MSFLASH驱动,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似乎不用修改这个驱动,直接使用即可,只需要在注册表中进行正确的设置。请问是这样吗?
OEMtable中关于flash的信息如下:

IF :DEF: MCPII_MODULE
        DCD     0x9AA00000, 0x00000000, 64      ; MAINSTONEII: nCS0: MCPII Module Boot Flash (64MB).
  ELSE
        DCD     0x9AA00000, 0x04000000, 32      ; MAINSTONEII: nCS1: Secondary flash (32MB).
        DCD     0x9CA00000, 0x00000000, 32      ; MAINSTONEII: nCS0: Boot Flash (32MB).

我的注册表资料如下:

; HIVE BOOT SECTION
IF IMGULD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RAMDisk]
    "Size"=dword:00800000        ; 8MB
ENDIF IMGULDR
; END HIVE BOOT SECTION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RAMDISK

; HIVE BOOT SECTION
;-------------------------------------------------------------
; MsFlash(Strata Flash Driver)
;-------------------------------------------------------------
; StrataFlash block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trataFMD]
  "Dll"="stratad.dll"
  "Order"=dword:2
  "Prefix"="DSK"
  "Ioctl"=dword:4
  "Profile"="MS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IsPairedFlash"=dword:1
  "BlockSize"=dword:40000
  "WriteBufferSize"=dword:40
  "MemBase"=dword:BCA00000
  "MemLen"=dword:100000

; Support XIP in IMGF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IMGFS]
    "XIP"=dword:1

; Override names in default profil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Name"="MSFLASH for STRATAFLASH"
    "Folder"="NOR Flash"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MS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trataFMD"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Order"=dword:0
    "BootPhase"=dword:0

; Override names in default profil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BootPhase"=dword:0
"Name"="MSFLASH for STRATAFLASH"
"Folder"="Flash"
"MountFlags"=dword:2
"MountAsBootable"=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00002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Flags"=dword:2

; Valid Bits for Flags registry value
; If no flags are set, the hive will be stored in the object store.
;
; 0x00000001    Start storage manager in boot phase 1 for hive-based registry
; 0x00000002    Start device manager in boot phase 1 for hive-based registry
; 0x00000004    Start storage manager in boot phase 1 for registry in
;              external ROM (such as BINFS)
; 0x00000008    Start device manager in boot phase 1 for registry in
;              external ROM (such as BINFS)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  "Start DevMgr"=dword:1
;  "Flags"=dword:3
;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 END HIVE BOOT SECTION

网友A:
引用楼主 jerry79 的帖子:
1、MSFLASH驱动是否一定要和BINFS文件格式同时使用?我在别的帖子中看到的是:要在bootloader中就将Flash分区和格式化,要加入BINFS的支持。
2、如果一定要在bootloader中将flash分区和格式化,应该如何做呢?能否提供一些参考的代码?我现在的bootloader中的flash部分,已经实现了FlashWrite,FlashRead,FlashErase这几个函数,请问如何用这几个函数实现分区和格式化呢?
3、对于MS提供的MSFLASH驱动,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似乎不用修改这个驱动,直接使用即可,只需要在注册表中进行正确的设置。请问是这样吗?

1、可以不使用binfs,我就没有使用。但是我烧写的是nk.nb0文件,估计nk.bin文件需要的,因为这个bin文件是经过压缩,组织等的。需要用binfs来进行一些还原操作吧。可惜没有空,有空把内核以及文件系统都看一遍就什么都明白了。

2、不一定要用。目前三星等的eboot是在有格式化和分区功能的,但是系统也具有分区和格式化的功能,这个要改注册表,系统启动会检查MBR,如果不正常,系统会重新建立分区并格式化,这个我曾经看过创建分区的代码,的确有这个功能。我就是让系统自动分区的。我的ADS bootloader根本没有写入MBR的功能。

3、有些驱动配置注册表即可。

另外我想问你个问题,wince6.0有自带的PXA270的BSP包吗?貌似PXA310有。6410没有。
看来微软和PXA的厂商还是比较紧密的。

网友:
1、MSFLASH驱动是否一定要和BINFS文件格式同时使用?我在别的帖子中看到的是:要在bootloader中就将Flash分区和格式化,要加入BINFS的支持。
没有这种要求,但如果要实现BINFS必须要有FLASH驱动的支持

2、如果一定要在bootloader中将flash分区和格式化,应该如何做呢?能否提供一些参考的代码?我现在的bootloader中的flash部分,已经实现了FlashWrite,FlashRead,FlashErase这几个函数,请问如何用这几个函数实现分区和格式化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让CE系统起来时自己去做格式化,把注册表中的一项autoformat置成1
如果要在bootloader中做格式化的话,那要参考Eboot里面的代码

3、对于MS提供的MSFLASH驱动,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似乎不用修改这个驱动,直接使用即可,只需要在注册表中进行正确的设置。请问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同一型号或系列的Flash,那基本上还是需要小改动的,改动的地方一般都是跟硬件直接操作相关的部分

网友:
楼上我以为是机器人呢,貌似“帮顶”相当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jerry79 的帖子:
1、MSFLASH驱动是否一定要和BINFS文件格式同时使用?我在别的帖子中看到的是:要在bootloader中就将Flash分区和格式化,要加入BINFS的支持。
2、如果一定要在bootloader中将flash分区和格式化,应该如何做呢?能否提供一些参考的代码?我现在的bootloader中的flash部分,已经实现了FlashWrite,FlashRead,FlashErase这几个函数,请问如何用这几个函数实现分区和格式化呢?
3、对于MS提供的MSFLAS…

1、可以不使用binfs,我就没有使用。但是我烧写的是nk.nb0文件,估计nk.bin文件需要的,因为这个bin文件是经过压缩,组织等的。需要用binfs来进行一些还原操作吧。可惜没有空,有空把内核以及文件系统都看一遍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句话有不少理解上的错误
1. 一般来说烧nk.bin的也是在最后烧入到flash前先把它展开成nb0的文件格式再烧入的
2. binfs文件系统不是用来压缩或解压缩bin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可以不使用binfs,我就没有使用。但是我烧写的是nk.nb0文件,估计nk.bin文件需要的,因为这个bin文件是经过压缩,组织等的。需要用binfs来进行一些还原操作吧。可惜没有空,有空把内核以及文件系统都看一遍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句话有不少理解上的错误
1. 一般来说烧nk.bin的也是在最后烧入到flash前先把它展开成nb0的文件格式再烧入的
2. binfs文件系统不是用来压缩或解压缩bin文件的

哦,是我搞错了,刚才打开代码来看,在eboot烧写的时候,的确是经过解析(解压)再烧写进去的。有好多代码与这个相关的。

那我觉得干脆烧写nk.nb0算了,这样会省很多事情。再弄个支持binfs、multibin就很完美了。去年我一直想这么做,可惜公司说已经完全够用了,启动已经低于八秒,就不搞快速启动了。

网友:
谢谢大家。先回答一下googleman的问题,6.0有自带PXA270的BSP,不过我是从5.0移植的,没有用6.0自带的。关于PXA310和6410,6.0都没有带,要从原厂获取。

根据大家的解释,我基本上明白了。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看不到Norflash的盘符,串口信息提示错误:FSDMGR!MountStore: Failed mounting store "MSFlash"; error=3
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谢谢!

网友:
哦,有啊,那下次就用PXA270搞个东西。

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这个东西我没有遇到这样的错误。你是怎么做的吧。你的eboot。

网友C:
是 Nor Flash,这个和Eboot有关吗?该信息出现的地方Eboot已经跑完了。

网友D:
兄弟,咱俩做的是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咱俩做的是一个东西!

大哥,那赶紧帮帮小弟。你的做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Nor Flash,这个和Eboot有关吗?该信息出现的地方Eboot已经跑完了。

NOR我没有弄过,不过我觉得是同一个原理吧。

写入MBR,系统才能识别分区。还有配合NOR的驱动,因为启动的时候文件系统要调用,并检测坏快等。

用NOR来分FAT区?这么贵,有钱公司啊。

网友:
俺用的是nor,因为项目对容量没有很大要求,还有就是俺的9315对nand的支持好像怪怪的

网友:
270没有Nand接口的

网友:
你在MSFLASH的驱动里打调试信息看看吧,肯定已经调进来了
现在跟EBOOT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了,你完全可以在CE下面对剩下的空间进行格式化使用

网友:
270用NAND已经很成熟了,怎么还这么流行用大NOR呢?没有成本压力吗?

你想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将NOR剩余空间作为FAT32加载,就必须在eboot下将剩余空间格式化成FAT32。

看你的问题对BINFS的作用还不明晰,估计你的bsp中也没有支持binfs,而是直接全都复制到ram里面跑的吧。

找public下的BootPart,里面有OpenPartition之类的函数,其中就会检测是否有MBR,如果有就加载。如果没有就按照参数进行分区格式化。

完全是按照硬盘、FAT32的传统来的。MBR这东东ext2咋就没呢?

不要在public下直接修改,而是将代码移到bootloader下面来引用和修改。

网友:
270是有nand的。

使用注册表自动格式化FAT分区是可行的。

如果想在eboot弄就照着shuiyan牛人的方法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0是有nand的。

使用注册表自动格式化FAT分区是可行的。

如果想在eboot弄就照着shuiyan牛人的方法做了。

270是有nand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用在270上面最多的是M-System也就是现在的Sandisk的芯片,它是纯nand吗?

网友E(2009-02-20):
270是不能直接支持Nand的,用M-system的芯片是可以的。不过我们这个是旧的项目,现在再升级软件,不可能再动硬件了。
hzdysymbol和shuiyan的回复不一样啊,一个说不需要再动eboot,一个说还需要改eboot,我又有点糊涂了。
其实我现在是认为MSFLSH驱动和我以前用的IPSM是一样的。IPSM是在程序中定义一个起始地址和大小就可以将FLASH分割,而MSFLASH是在注册表中定义这部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F:
其实我们两个的理解应该是一样的
shuiyan说的要修改eboot是一些完善的工作,就是把格式化的部分放到Eboot里面去完成,其实这样是最好的
不修改eboot也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就是在CE下面实现,有影响的就是第一次起动的时候时间可能会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