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应用程序不能截获VK_MENU按键

楼主:
C/C++ code
//Send.exe
    keybd_event(VK_MENU, 0x0, KEYEVENTF_SILENT, 0);
    keybd_event(VK_MENU, 0x0, KEYEVENTF_SILENT | KEYEVENTF_KEYUP, 0);

//Rev.exe
BOOL CRev::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 (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if (pMsg->wParam == VK_MENU)
        {
            MessageBox(L"Menu");
        }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Rev.exe是活动窗口,可以收到VK_LEFT,VK_HOME等,但就是收不到VK_MENU
//用WIN32和MFC程序都不能截获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偶猜VK_MENU直接被系统用掉了,没有传上来,所以你接收不到

网友:
那应用程序岂不是不能响应VK_MENU了?
在Exploer.exe下可以响应Exploer的菜单,可以打开文件下拉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