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理三角函数的芯片

楼主:
最近做到一个东西, 要处理很多三角函数. 请问下什么51或者AVR的芯片能很好的完成任务. O(∩_∩)O谢谢~~~!

网友:
不计较时间的话,任何一款都可以。对计算时间有要求的话,你要求多长时间??

简单写个计算部分的程序,在 KEIL 里模拟一直就知道计算一次要多少指令周期了,然后选芯片不是很容易了么。

网友:
使用C8051F系列的25M到100M的速度,干什么都没问题。。。

网友:
你的精度,运算效率的需求要清楚

一般的单片机可以干,强大的带浮点运算或DSP功能的单片机也可以

LZ要评估自己的需求

网友:
谢谢大家!第一次弄,考虑不全。精度要求,因为要进行回路控制,所以精度要求比较好,不然累积误差怕太大。一楼说的计算时间的那个怎么写啊!怎么计算效率的?各位大大别喷啊!谢谢了!

网友:
keil C下面设置好芯片型号和晶振频率,调试模式下设断后单步执行
利用边上调试信息中显示的执行到当前指令所用的时间,很容易就看出来每条指令所用的时间了

网友:
推荐用DSP 来做,应该会好,高效率,高精度

网友:
谢谢!知道怎么看时间了!我想选个对三角函数计算后误差相对小的芯片!

网友:
数学计算结果的精度只是和你自己写的代码有关(是软件),跟芯片一点关系都没有。

问题是软件计算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如果你要求计算过程很短很短(比如 1/100000 秒),芯片的速度不够快就满足不了要求,这时才要考虑带硬件泘点单元的芯片(并不是提高精度,仅仅是计算快)。

带泘点的 51 芯片未用过,也未见过,即使有也绝对不是好的选择。不如用 ARM。

网友:
查表法速度才能快

要是用库函数就要选主频高些的芯片啦

网友:
对于不带浮点数的CPU,实现浮点数运算的精度取决于编译器。

网友:
AVR有没有带浮点运算的芯片。 ARM 我不会...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单片机干起来比较费劲吧

网友:
论运算能力还是DSP

推荐使用TI的DSP

网友:
MAXIN系列去找!有的

网友:
51也差不多了吧,不用ARM这么高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