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下rtl8139双网卡如何驱动?

楼主(2009-10-20):
vxworks下rtl8139双网卡如何驱动?
vxworks下rtl8139双网卡如何驱动?
网卡
如何

网友A:
看BSP里头给的双网卡配置例子 照着做就OK

网友:
配置的流程就按照一个网卡的做。但是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两个网卡的MAC地址需要设置的不同。rlt8139试PCI接口,MAC地址是在sysLn97End.c中sysLan97xEnetAddrGet从pci的IO空间中得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