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显示驱动中无法引用背光驱动函数的问题

楼主:
具体情况如下,我在显示驱动代码实现中调用背光驱动,显示驱动代码中导入了背光驱动的H文件,后面具体调用过程省略。
#include "VGAoutpch.h"
#include "CH702X.h"
#include "bsp_backlight.h"
//#pragma comment(lib,"backlight.lib")
//#pragma comment(lib,"backlight_lib.lib")
。。。。。。。。
//代码段中调用了背光驱动中的BLHwPowerOff和BLHwInit两个函数
void CSetupDialog::SetupCmdProc(WORD wCmd)
{
    TCHAR wzInvalid[] = _T(";<>*+=|? \t\"");
    TCHAR   multiSz[] = _T("AR6K_SD1");

    switch (wCmd)
    {

    case IDOK:
        CH702X_Close();
        EndDialog(m_hDlg, FALSE);
        break;

    case IDCANCEL:
        CH702X_Close();
        EndDialog(m_hDlg, FALSE);
        break;

    case IDC_ON:
        //CH702X_Init(NTSC_M);
                BLHwPowerOff();
                CH702X_Init(VGA_SCALER);
                InitSliderStatus();
        break;

    case IDC_OFF:
                BLHwInit();
                TCHAR szOut[16];
        CH702X_PowerOff();

                SendMessage(m_hSliderContrast,TBM_SETPOS,TRUE,0);
                SendMessage(m_hSliderBrightness,TBM_SETPOS,TRUE,0);
                SendMessage(m_hSliderSharpness,TBM_SETPOS,TRUE,0);

                wsprintf(szOut,_T("%d"),0);
                SendMessage(m_hTextContrast,WM_SETTEXT,0,(LPARAM)szOut);

                wsprintf(szOut,_T("%d"),0);
                SendMessage(m_hTextBrightness,WM_SETTEXT,0,(LPARAM)szOut);

                wsprintf(szOut,_T("%d"),0);
                SendMessage(m_hTextSharpness,WM_SETTEXT,0,(LPARAM)szOut);

        break;
    }
}
。。。。。。。。

还编辑了sources文件的内容如下:
!IF "$(BSP_VGAOUT)" == "1"
!ELSE
SKIPBUILD=1
!ENDIF

TARGETNAME=VGAoutpnl
RELEASETYPE=PLATFORM
WINCEOEM=1
CPL=1
DLLENTRY=DllEntry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LIBS=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mmctrl.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drvbaselib.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backlight.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backlight_lib.lib \

_ISVINCPATH=$(_WINCEROOT)\public\ie\sdk\inc;$(_WINCEROOT)\public\shellsdk\sd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inc;$(_WINCEROOT)\public\gdiex\sdk\inc;
_OEMINCPATH=$(_WINCEROOT)\public\ie\sdk\inc;$(_WINCEROOT)\public\shellsdk\sdk\inc;$(_WINCEROOT)\public\wceshellfe\oa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inc;$(_WINCEROOT)\public\gdiex\sdk\inc;
INCLUDES= \
  $(INCLUDES);$(_TARGETPLATROOT)\SRC\BSP_CONFIG\8801_EPC_V2;$(_TARGETPLATROOT)\SRC\AK_PRIVATE\DRIVERS\BACKLIGHT;$(_TARGETPLATROOT)\SRC\DRIVERS\BACKLIGHT;$(_TARGETPLATROOT)\SRC\AK_PRIVATE\DRIVERS\I2C\INC;$(_TARGETPLATROOT)\SRC\DRIVERS\I2C;$(_WINCEROOT)\\PUBLIC\COMMON\DDK\INC \

SOURCES= \
    VGAoutpnl.rc \
    CH702X.cpp \
    VGAoutpnl.cpp \

最后编译BSP代码,但是生成nb0文件时失败,提示出现如下错误:
BUILD: [01:0000001162:ERRORE] VGAoutpn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BLHwPowerOff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oid __cdecl CSetupDialog::SetupCmdProc(unsigned short)" (?SetupCmdProc@CSetupDialog@@QAAXG@Z)
BUILD: [01:0000001163:ERRORE] VGAoutpn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BLHwIni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oid __cdecl CSetupDialog::SetupCmdProc(unsigned short)" (?SetupCmdProc@CSetupDialog@@QAAXG@Z)
BUILD: [01:0000001164:ERRORE] C:\WINCE600\platform\AK780X\target\ARMV4I\retail\VGAoutpnl.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补充:背光驱动代码主要分2部分:
第一个文件:
bsp_backlight_stub.c文件实现:
#include "bsp_backlight.c"(路径C:\WINCE600\PLATFORM\AK780X\SRC\DRIVERS\BACKLIGHT)
第二个文件:
bsp_backlight.c文件实现:(路径C:\WINCE600\PLATFORM\AK780X\SRC\BSP_CONFIG\8801_EPC_V2)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bsp_backlight.h"

#ifdef DGPIO
#undef DGPIO
#endif

#ifdef GPIO
#undef GPIO
#endif

#define DGPIO TRUE
#define GPIO FALSE

void BLHwInit()
{
    BYTE  bBrightness = 8;
        BacklightBrightnessControl(&bBrightness);
}

void BLHwPowerOn(void)
{
    AKPIN_ID pin;
        AKGPIO_HANDLE hIoPin = NULL;
        AKSPIN_HANDLE hPin = NULL;

        AKGPIO_CreatePinID(9, GPIO, &pin);

    if (AKRSLT_FAILD(AKSPIN_Init(&pin, PINSHARE_EXCLUSIVE, &hPin))
            || AKRSLT_FAILD(AKSPIN_Lock(hPin))
            || AKRSLT_FAILD(AKGPIO_Alloc(&pin, &hIoPin))  // get IO object
       || AKRSLT_FAILD(AKGPIO_SetDirection(hIoPin, FALSE)) // set dir in
       )
    {
        RETAILMSG(1, (TEXT("can't get BACKLIGHT IO  resource\r\n")));

        if(hPin)
        {
                AKSPIN_Deinit(hPin);
        }

        if (hIoPin)
            {
                AKGPIO_Free(hIoPin);
            }
            return;
    }
    AKGPIO_SetVal(hIoPin, 0xffffffff);
    AKSPIN_Deinit(hPin);
    AKGPIO_Free(hIoPin);
}
void BLHwPowerOff(void)
{
    AKPIN_ID pin;
        AKGPIO_HANDLE hIoPin = NULL;
        AKSPIN_HANDLE hPin = NULL;

        AKGPIO_CreatePinID(9, GPIO, &pin);

    if (AKRSLT_FAILD(AKSPIN_Init(&pin, PINSHARE_EXCLUSIVE, &hPin))
            || AKRSLT_FAILD(AKSPIN_Lock(hPin))
            || AKRSLT_FAILD(AKGPIO_Alloc(&pin, &hIoPin))  // get IO object
       || AKRSLT_FAILD(AKGPIO_SetDirection(hIoPin, FALSE)) // set dir in
       )
    {
        RETAILMSG(1, (TEXT("can't get BACKLIGHT IO  resource\r\n")));

        if(hPin)
        {
                AKSPIN_Deinit(hPin);
        }

        if (hIoPin)
            {
                AKGPIO_Free(hIoPin);
            }
            return;
    }
    AKGPIO_SetVal(hIoPin, 0);
    AKSPIN_Deinit(hPin);
    AKGPIO_Free(hIoPin);
}

void BacklightBrightnessControl(LPBYTE pBrightness )
{
    BYTE  bBrightness;
        BYTE i;
        BYTE nDelay;

        RETAILMSG(1, (TEXT("Set backlight:%d\r\n"), *pBrightness));

    bBrightness = *pBrightness; //0: backlight off;
    BLHwPowerOff();

    if(bBrightness != 0)
    {
        for (i=0; i < bBrightness; i++)// on epc using pulse to control Backlight Brightness 16 register
        {
                    BLHwPowerOff();
                        BLHwPowerOn();
        }
    }
    else
    {
                BLHwPowerOff();
    }

}

有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为什么背光驱动文件中的函数无法引用?万分感谢!

网友:
不知道你背光驱动最终编成了哪个lib,是需要引入到
--------------------
TARGETNAME=VGAoutpnl
RELEASETYPE=PLATFORM
WINCEOEM=1
CPL=1
DLLENTRY=DllEntry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LIBS= \
-------------------
这里的

网友:
驱动的间的函数好像不可以通过包含.h文件直接调用吧,BLHwPowerOn应该包含BL驱动下访问硬件寄存器的东西,在显示驱动下直接调用BLHwPowerOn()可能行不通,因为显示驱动并没有包含背光部分寄存器MapRegisters,也就是在背光部分设计到的寄存器在显示驱动中并不能用。不知道说的是否有道理。
但有些驱动间的调用是通过触发相同的事件来调用的。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借鉴

网友:
应该是背光的lib没有添加进去,你到相应的目录下看看背光的lib有没有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