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实现了wince6.0下的hive注册表吗?

楼主:
我的wince6编译环境中,我发现在platform.reg和common.reg中都存在; HIVE BOOT SECTION标签,并且都有相同的内容,如下

        "SystemHive"="\\NandFlash\\system.hv"
        "ProfileDir"="\\NandFlash\\user.hv"

我按照网上的说法将platform.reg中的修改之后,任然没有任何改变,后来将common.reg中的也更改为相同设置,系统启动之后发现,system.hv和user.hv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保存到了NANDFLASH,而是自己在系统根目录下创建了一个NANDFLASH目录,并将这两个.hv文件保存在当中,而剩余的flash内存则被命名为了NANDFLASH2,更改注册表设置之后,并不能保存。

一头雾水!

希望实现了wince6的朋友提供一点帮助。感激不尽。

我的QQ:877970105
E_Mail:so_zhou@qq.com

网友:
CE6.0下的HIVE,应该与CE5.0下的实现没有什么区别的。按CE5.0下的方法试试吧!

没有做过,提点建议,呵呵~

网友:
nandflash 的驱动的"order"是不是 0,还有"BootPhase"=dword:0。从你的现象来看:NANDFLASH分区是后加载的。而不是在hive之前加载的。[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0
    "Flags"=dword:F
    "SystemHive"="\\NandFlash\\system.hv"
    "ProfileDir"="\\NandFlash\\user.hv"

网友A:
Please refer "Implementing the Hive-Based Registry" in the web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14710.aspx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ease refer "Implementing the Hive-Based Registry" in the web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14710.aspx

Paul, Chao @ Techware

我正好要搞,收藏了!

网友:
一下是我从platform.reg中提取出来的,在“; HIVE BOOT SECTION”标签中的内容

;-------------------------------------------------------------------------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Resources\IRQ]
        "Identifier"=dword:1
        "Minimum"=dword:1
        "Space"=dword:20
        "Ranges"="1-0x2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Resources\IO]
        "Identifier"=dword:2
        "Minimum"=dword:0
        "Space"=dword:10000
        "Ranges"="0-0xFFFF"

IF IMGHIVEREG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NandFlash\\system.hv"
        "ProfileDir"="\\NandFlash\\user.hv"
        "Start DevMgr"=dword:1
        "DefaultUser"="default"
        "Flags"=dword:F
        "RegistryFlags"=dword:0
ENDIF IMGHIVEREG

; END HIVE BOOT SECTION
;-------------------------------------------------------------------------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DEVICE

;-------------- NAND Flash Block Device Driver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FSDMGR
; HIVE BOOT SECTION
IF BSP_NONANDFS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NANDFLASH]
        "Prefix"="DSK"
        "Dll"="nand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Profile"="NAND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IF IMGHIVEREG
        "Flags"=dword:1000
ENDIF IMGHIVEREG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NAND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NANDFLASH"
        "LoadFlags"=dword:1                        ; load synchronously
        "BootPhase"=dword:0
        "Order"=dword:0
IF IMGHIVEREG
        "MountAsBootable"=dword:1                ; for Hive-based registry
ENDIF IMGHIVEREG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Folder"="NANDFlash"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MountFlags"=dword:2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BINFS]
        "Mount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FATFS]
        "MountFlags"=dword:2 ;unmask this line when enable HIVE
        "EnableCache"=dword:1
        "CacheSize"=dword:1000
        "MountBootable"=dword:1
        "Flags"=dword:00000024
        "CheckForFormat"=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NANDFLASH\Filters\CacheFilt]
        "Dll"="cachefilt.dll"
        "LockIOBuffer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FATFS\Filters\CacheFilt]
        "Dll"="cachefilt.dll"
        "LockIOBuffers"=dword:1

ENDIF BSP_NONANDFS !
; END HIVE BOOT SECTION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FSDMGR

网友:
在批处理文件XXX.bat中按照以下:
set IMGHIVEREG=1

if /i "%IMGHIVEREG%"=="1" set PRJ_ENABLE_FSREGHIVE=1
if /i "%IMGHIVEREG%"=="1" set PRJ_ENABLE_REGFLUSH_THREAD=1

在Platform.reg中按照以下:
IF IMGHIVEREG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lags"=dword:3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system.hv will save to : \HDD\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user.hv will save to : \HDD\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user.hv
  "Start DevMgr"=dword:1   ;auto startup device.exe
  "DefaultUser"="default"
  "RegistryFlags"=dword:1
ENDIF IMGHIVEREG

其中"RegistryFlags"=dword:1很重要,只有为1才会自动保存新的修改。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就只需要改这么一点内容就可以了吗

网友:
感谢LH806732提供的帮助,我太粗心了,居然把那个1给删除了,

网友:
想请问一下我的NAND驱动是用MDD+PDD的架构实现的,可以再实现Hive注册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