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PB编译后我的C盘可用空间都要减少几百M

楼主:
如题
发现每次将PBWorkspaces里的文件删除后重新编译,C盘可用空间都要减少几百M,不知为何缘故。
怎样才能将那些减少的可用空间重新追回来。
刚装完PB时,C盘空间有8G,如今只剩下1.5G,这中间差的空间去哪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CE安装在C盘?

看看PBWorkspaces目录吧,还有临时目录,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
谢谢91program
PBWorkspaces目录很正常吧,每次编译都是产生几百M的空间,但我一般不多久就删了

网友:
选不同的cpu编译就会生成针对此平台的临时/目标文件,这些文件在public下生成后就一般不会自动删掉了
release/debug都有自己一套临时/目标文件,这些都很占空间

网友:
谢谢楼上
你说的不同CPU是什么意思
我用的CPU全是ARM9啊

网友:
ARM,X86, MIPSII等
目标文件很占空间的,可以把不需要的删掉

网友:
C盘容量小的话,建议PB工程不要建在C盘的PBWorkspaces里,建在其它容量大的磁盘里吧
每个新工程一编译肯定是要吃掉几百M甚至一两G的空间

网友:
回楼上

每个新工程一编译肯定是要吃掉几百M甚至一两G的空间

但是我每次编译前都把前面的删了啊,不应该再增加硬盘空间啊

网友:
记录一下编译之前的每个文件夹的大小。编译之后看看到底是哪个增长了。感觉还是PBworkspace里面的东西多了。

网友:
回楼上

PBworkspace的每次我都删了,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地方多了

也许您说的记录是个好办法,人工记录?

网友:
每次编译都会把DLL等文件复制到PBworkspace目录

网友:
感觉是我没有把话说清楚

我每次编译的时候都把PBworkspace目录下的文件都删了,而编译应该仅仅是复制之前已经编好的

怎么会重复编译呢

网友:
每次编译的设置都相同吗?
你PB编译了几次?每次C盘可用空间都要减少几百M?

网友:
回楼上

我基本上是每次都是同一个平台,也不是每次都减少,但总是在我不经意间空间就减少了

网友:
都没人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