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合继电器

楼主:
http://www.ecb.omron.com.cn/product/pdf/G3VM-81G1.pdf   帮忙看下这个手册,我想问的是,输出端悬空,能实现开关信号输出吗?

网友:
这个是红外继电器,属于电流驱动红外发光二极管,然后让另外一端导通,类似于光耦。
具体原理:
在1-2管教上加入一定电压,通过限流电阻,从而通过一定的电流驱动了红外发光二极管,使其发出红外光,于是使3-4脚导通,从而实现1-2脚,控制3-4脚的导通。

关于楼主所说的输出端悬空,是指输出端没有上拉或者下拉吗?
如果是的话,那么1-2脚导通后,只能实现3-4脚导通,即输出导通,但是因为没有上拉和下拉电阻相连接,从而会导致输出是一个悬浮的状体,无法实现0、1这种开关信号的输出,只是实现导通或断开而已。

楼主好好看看 注2的第一个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所说的输出端悬空,是指输出端没有上拉或者下拉吗?
如果是的话,那么1-2脚导通后,只能实现3-4脚导通,即输出导通,但是因为没有上拉和下拉电阻相连接,从而会导致输出是一个悬浮的状体,无法实现0、1这种开关信号的输出,只是实现导通或断开而已。

楼主好好看看 注2的第一个小图。

所谓的能实现导通》》那3-4脚两端的阻值是10欧姆以内吗?

网友:
对啊,就是3-4就基本短路,连接在一起,可能有点内阻。
就是最大输出导通电阻,书册上是多少就是1.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