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串口问题,急急急!!!

楼主:
  现在在用扬创的一嵌入式开发板做个东西,板子是去年买的,当时用自己写的一个EVC程序通过GPRS模块来收发短信都没问题,不过不知道怎么现在在同样的板子上用同样的程序却总是出现串口问题。
  我用之前没问题的收发短信程序在wince5.0下运行现在总是提示:1、“无法打开端口或端口以打开,请检查是否已被占用”2:“GPRS初始化失败,请检查是否安装正确”3、“无法打开串口”之类的错误提示框。
  于是,我就在wince5.0操作系统下用相关的串口测试软件来测试,当我往插在GPRS中的SIM卡打电话时可以打通,软件会有相应的信息出现,不过在串口测试软件中发相关的指令都没收到回复!我又把GPRS模块插在PC机的COM1口上测试了下,一样是可以接收到信息,但是从里面往GPRS发AT指令就一直没回复。和在板上是一样的。
  自己分析了下,不知是不是连接COM口和GPRS模块之间的串口线出问题了,怎么好像可以接收但是不可以发送的,之前我这套板都没什么问题了,现在真不知问题出在哪啊???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可以吗?谢谢了!!

  附:我用的是扬创2440开发板,wince5.0系统,wavecomQ2403A的GPRS模块,板上是9针串口,GPRS模块上是15针的口(自己现在也不清楚15针的口是不是串口???)

网友:
9针和15针的串口都有,可能是内存不足吧

网友:
内存不足?怎么说呢

网友:
既然怀疑TXD线有问题,那就测一下到GPRS模块端,这个信号是否正常。
还有,换过模块试了吗?

网友:
我把我的GPRS模块接到了PC机的COM1上,然后在上面是可以拨号上网成功的!这应该足以说明GPRS是没问题的。
不过,接到开发板的串口就不行啊!

网友:
怀疑是RXD线出问题了

网友:
是指哪里的RXD线呢

网友:
ARM芯片的串口的RXD引脚到DB9接口的2脚(针)或3脚(孔)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信号吧,原理图上应该都有的,不清楚就找硬件的人帮忙

网友:
问题我自己已经解决了,
不过还是感谢上面几位的热心回帖。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