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窗口切换的问题

楼主:
我在第一个对话框放了四个button按钮,然后插入了四个Dialog,我想分别点击这四个按钮,然后分别弹出这四个Dialog,我用了下面的代码实现了弹出这四个对话框,但弹出后,不能关闭,无论是点关闭按钮,还是点OK或者cancel按钮都不响应,请问怎么才能关闭弹出的Dilog?
void CMyappDlg::OnButton1()
{
  CMyappDlg* dlg=new CMyappDlg;
  dlg->Create(IDD_DIALOG1,this);
  dlg->ShowWindow(SW_SHOW);
}

网友:
这样建立的对话框是 无模式对话框,可以搜索一下关于 无模式对话框 的信息。

网友:
那模式对话框怎么建立?哪个更好用啊

网友:
模态对话框
CMyappDlg dlg;//需要变为成员变量
dlg.DoModal();
不是好用不好用的问题,基本上看需求,看记事本中的查找就是非模态对话框
其他的设置之类的就是模态对话框

网友:
点ok或cancel的时候加上添上代码
dlg->DestoryWindow();
或者OnOk(),OnCancel()都可以的
别忘了在主窗口里面delete dlg;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