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Eboot引导!!!

楼主:
Eboot加载失败,DNW输出如下信息:

WinCE NAND Boot v1.00
Aug 05 2008 15:04:47
Load EBOOT ......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0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0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1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1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2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2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3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3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4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4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5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5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6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6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7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7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8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8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9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9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a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a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b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b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d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d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2f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2f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30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30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31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31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32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32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38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38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39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39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3a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3a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3b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3b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3c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3c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3d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3d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3e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3e
ECC mismatch for Sector: 0x0000013f
ERR_DISK_OP_FAIL2: 0x0000013f

网友:
是不是eboot.bib文件配置有错?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PTS      80000000  00020000  RESERVED
    ARGS     80020000  00000800  RESERVED
    STACK    80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0038000  00060000  RAMIMAGE
    RAM      800A0000  00008000  RAM
    BINFS    800B0000  00021000  RESERVED

; Area used to cache nk.bin while programming flash
    FLSCACHE 80200000  01400000  RESERVED
    DISPLAY  80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ROMOFFSET=0
        SRE=ON
        ROMSTART=80038000
        ROMWIDTH=32
        ;ROMSIZE=00060000
        ROMSIZE=1C000

网友:
检查USB口上的上啦下地电阻是否都加上

网友:
LZ 的 NAND flash 烧录程式在烧录 EBoot 时, 是不是没处理 ECC??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提示已经很明白了,ECC错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换了bsp,重烧Eboot,但没有重烧Stepldr。
还是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