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00模块收发中文短信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EM200模块收发中文短信的问题
我使用串口与模块进行通信,来收发中文短信,并将串口InputMode属性设为文本方式。
当通过串口,来接收CDMA模块发送的汉字Unicode码时,发现,串口已将Unicode码以字节为单位转换为ASCII字符。
现在,我想要恢复这一过程,将ASCII字符还原为Unicode码。
但是,当处理大于127的ASCII码时,不能得到正确结果。
不知大于127的ASCII码与其对应的字符如何转换?
短信
CDMA模块
汉字
如何

网友A:
大于127的ASCII码是双字节的,你不能一个一个字节的处理,要按字来处理
就VB而言,大于127的ASCII码(其实是UniCode编码)可以用ChrW取得对应的UniCode字符。要将UniCode字符转换为UniCode编码,使用AscW

网友B:
可以先将ASCII字符字符串放一个unsigned char 数组里, 再将这个数组转换成UNICODE。

网友C:
谢谢大家!
按照“一楼”所讲的思路,现在已能成功接收无线模块发来的中文短信。
现在我想通过串口,向无线模块发送汉字。将Unicode码转换为ASCII字符时,在最后一个字的转换上,出了点问题:
例如:
“务”的Unicode码为52A1,其中,52可直接转换为ASCII字符;而A1超出了127,需要按照双字节来处理。但是,“务”为最后一个字,即A1后面没有其它Unicode码。这时,怎样将A1变换成双字节进行转换呢?我试过在后面补零,收到的汉字是错误的。

网友D:
呵呵,恭喜楼主!请尽快揭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