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如何隐藏语言栏

楼主:
wince5.0

手动隐藏输入法后,语言栏还在界面上显示,如何手动隐藏关闭这个语言栏

网友:
难,基本上没有办法

只能考虑拿掉此输入法

网友:
我觉得LZ说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的吧,如果输入法地方都配置对了,500下,加了语言,就会加隐藏的,关注~~~

网友A:
先findwindow,然后用showwindow隐藏之。

        HWND hWndInputPanel = NULL;

        hWndInputPanel = ::FindWindow(TEXT("SipWndClass"), NULL);

        if (hWndInputPanel != NULL)
                        ::ShowWindow(hWndInputPanel, SW_H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findwindow,然后用showwindow隐藏之。

? ? ? ? HWND hWndInputPanel = NULL;

        hWndInputPanel = ::FindWindow(TEXT("SipWndClass"), NULL);

? ? ? ? if (hWndInputPanel != NULL)
                        ::ShowWindow(hWndInputPanel, SW_HIDE);

LZ,试试行不?
等待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findwindow,然后用showwindow隐藏之。

? ? ? ? HWND hWndInputPanel = NULL;

hWndInputPanel = ::FindWindow(TEXT("SipWndClass"), NULL);

? ? ? ? if (hWndInputPanel != NULL)
::ShowWindow(hWndInputPanel, SW_HIDE);

该方法和采用 SipShowIM(SIPF_OFF)函数的作用是一样的,能关闭输入法,我是想把打开输入法时打开的语言栏也关闭调,该如何调用函数?

网友:
关注~~
我也在搞语言栏

网友:
引用楼主 weajan 的回复:
wince5.0

手动隐藏输入法后,语言栏还在界面上显示,如何手动隐藏关闭这个语言栏

最近做了几次试验,没有关闭语言栏的原因总算找到了,在使用拼音输入法时,采用 SipShowIM(SIPF_ON)函数,输入法和语言栏都打开,采用 SipShowIM(SIPF_OFF)函数关闭输入法时,输入法关闭,但是语言栏没有关闭。原因是关闭输入法时当前界面没有焦点,因此没有办法关闭语言栏。

但是手动切换其他输入法时,不会出现语言栏,因而也没有上述现象!

网友:
mark,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