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CE60下调试程序怎么不能直接下载到NANDFLASH里面去(EVC+CE50可以)?必须加CSIDL_XXX这样的前缀?NANDFLASH这样加

楼主:
VS2005+CE60下调试程序怎么不能直接下载到NANDFLASH里面去(EVC+CE50可以)?必须加CSIDL_XXX这样的前缀?NANDFLASH这样加前缀还是不行啊。

网友A:
需要修改 配置属性下的调试——远程可执行文件和部署——远程目录,不需要CSIDL_XXX前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修改 配置属性下的调试——远程可执行文件和部署——远程目录,不需要CSIDL_XXX前缀。

这两个地方我都修改了,但还是不行.

默认的CSIDL_PROGRAM_FILES是可以下载的也可以调试的.

网友B:
没碰到过你类似的问题,你看一下你的设备选对了没有.VS没有任何报错信息吗?
示例如下
假设项目名abc.
在"abc Property Pages"页中,
在"Configuration Properties"中
    "Debugging":中"Remote Executable"中填写"NandFlash\abc.exe"
    "Deployment":中"Deployment Device"选择好对应的设备.
                   "Remote Directory"中填写"Nand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碰到过你类似的问题,你看一下你的设备选对了没有.VS没有任何报错信息吗?
示例如下
假设项目名abc.
在"abc Property Pages"页中,
在"Configuration Properties"中
? ? "Debugging":中"Remote Executable"中填写"NandFlash\abc.exe"
? ? "Deployment":中"Deployment Device"选择好对应的设备.
? ? ? ? ? ? ? ? ? "Remote Directory"中填写"NandFlash\"

不会因为我带了工程目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3 楼 lijinyan3000 的回复:没碰到过你类似的问题,你看一下你的设备选对了没有.VS没有任何报错信息吗? 示例如下假设项目名abc. 在"abc Property Pages"页中, 在"Configuration Properties"中 ? ? "Debugging":中"Remote Executable"中填写"NandFlash\abc.exe" ? ? "Deployment":中"Deployment Device"选择好对应的设备. ? ? ? ? ? ? ? ? ? "Remote Directory"中填写"NandFlash\"

不会因为我带了工程目录吧?!

估计是这个原因,回去试一下.

网友C:
把PC上的一个文件夹映射过去,EXE文件是写有了,但DEBUG老是启动不了这个EXE.

报"管道的另一端无任何进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PC上的一个文件夹映射过去,EXE文件是写有了,但DEBUG老是启动不了这个EXE.

报"管道的另一端无任何进程".

可以下到NANDFLASH但跑不起来,原来是因为相关DLL没有.把对应的DLL弄到NANDFLASH就可以了,但为什么不去WINDOWS下找这些DLL呢?NK是包括有这些DL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