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2410 读写 GPIO 的时间问题

楼主:
v_pIOPregs->rGPADAT &= ~(1<<11);

v_pIOPregs->rGPADAT |= (1<<11);

将一个 GPIO 口配置成输出口,然后输出低,再输出高,两条语句之间没有其它语句;

用 示波器 测出电平由低到高需要 30 微秒的时间。

操作系统 WINCE5.0

我感觉 30 微秒太长了,我怀疑我哪里做的有问题,不知道大家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外面不能带有电容负载,这个问题我被搞过,呵呵。

网友:
很有可能是负载电容过大了。

网友:
把相关的外围器件连接都断开再测试测试。

网友:
首先确保该GPIO的外围电路是否有过大的容性负载,
另外看下你的示波器,对应的采样频率。

建议让GPIO空载时,用示波器再测试下。

网友A:
还有在上面GPIO空载的基础上,

楼主可以进行下列实验与测试:
1、把2410的主频FCLK配置到最高,再测试下。
2、由于GPIO是挂在APB总线上,楼主可以修改下PCLK,再进行测试。

应该不会30 微秒那么慢,楼主按照上面说明测试下。
如果需要更快,就把上面的FCLK和PCLK都配置成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在上面GPIO空载的基础上,

楼主可以进行下列实验与测试:
1、把2410的主频FCLK配置到最高,再测试下。
2、由于GPIO是挂在APB总线上,楼主可以修改下PCLK,再进行测试。

应该不会30 微秒那么慢,楼主按照上面说明测试下。
如果需要更快,就把上面的FCLK和PCLK都配置成最大。

不错,说的太好了。

网友:
偶也,我的头像太爽了,灌水一下,楼主测试结果要贴出来哦,我等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