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用指针对绝对地址访问

楼主(2009-05-09):
C51用指针对绝对地址访问
unsigned char xdata * xdp;//定义指向xdata存储空间的指针
xdp = 0x1000;//xdata指针赋值,指向xdata存储地址为1000H处
问题是:unsigned char 型的指针只有8问,0x1000是16位,这个赋值过程是怎样的呢?
存储
空间

网友A:
unsigned char 型的指针本身是16位,它指向的数据是8位。

网友B:
LS已经说了
LZ要注意一下,指针自身的类型,和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的问题
另外,KEIL下的指针对标准C的指针做了扩展
跟据不同的指向区域指针有1到两个字节不等,通用指针加了一个指向区域的类型因此它有三个字节
具体可以GOOGLE或者看KEIL下的HLP文档

网友C:
unsigned char 的指针本身不是8位的,xdata型指针长度2字节;指针本身的长度不是由指向的数据类型决定的,而是由指向的数据所在存储区决定的。
这里有通用指针和固定存储区指针的区别,
通用指针用3个字节存储,有高到低分别是存储类型、地址高字节、地址低字节。char * a 就声名了一个通用指针a,这个指针指向一个char型的变量,而且这个变量可以位于xdata、pdata、idata、data任意存储区,因为它的最高字节存储了这个指针指向的存储区类型,
指定存储区的指针就不需要3字节了,指向xdata、pdata存储区的指针用2字节,存储地址高、低字节,
指向idata、data存储区的指针用一个字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