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MULTIBIN的疑问

楼主:
根据 《Windows CE 5.0 mult-xip  bin模式实现》文档来配置MULTIBIN,有几个疑问:

1. 在第五步“ 对XIPKERNEL进行规划,将最小化系统内核打包到其中”,对MODULES,FILES的更改,是不是改的platform.bib文件,原文件的内容是不是都要删除掉?

2. common.bib文件中的内容是用来生成内核的,是不是也要删除掉?

3. 文档中没写烧写过程,是不是通过EBOOT烧写,地址多少?

4. STEPLDR,EBOOT烧写到NAND中,地址多少 ?

网友A:
只要是2440 5.0 BSP ,他自带的eboot就有这个烧写multibin的功能——其实就是自适应bin文件大小,烧写很繁琐的。生产的时候烧写都郁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2440 5.0 BSP ,他自带的eboot就有这个烧写multibin的功能——其实就是自适应bin文件大小,烧写很繁琐的。生产的时候烧写都郁闷呢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非eboot是否无法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2440 5.0 BSP ,他自带的eboot就有这个烧写multibin的功能——其实就是自适应bin文件大小,烧写很繁琐的。生产的时候烧写都郁闷呢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非eboot是否无法烧写?

你想想,把NK分割成几块,广操作就需要不少时间。
eboot中引用了大量的微软的库以及源码,所以我们自己弄不是不可能,但是移植微软的源码过来也要点时间的。

网友:
关注一下,这样我的系统启动速度估计会快点

网友:
现在关键是EBOOT怎样烧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关键是EBOOT怎样烧进去?

就是像烧写一般的NK这样烧写。eboot有这个功能的,他会自动找到没有使用地方烧写的,也不回浪费flash的,挺牛的
你看看eboot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关键是EBOOT怎样烧进去?

就是像烧写一般的NK这样烧写。eboot有这个功能的,他会自动找到没有使用地方烧写的,也不回浪费flash的,挺牛的
你看看eboot代码就知道了。

优龙BSP带的EBOOT是不是有问题,我烧写的时候报如下错误:
Enter your selection: 9
Enter LowLevelFormat [0x1b, 0x9a].
EraseBlocks: block number outside valid range [0x1b, 0x9a].
ERROR: BootMonitor: Low-level boot media format failed.

网友:
烧写之前擦除一下,游龙的eboot不知道是否可行了,你要问问,不然自己改吧。

网友:
1. 在第五步“ 对XIPKERNEL进行规划,将最小化系统内核打包到其中”,对MODULES,FILES的更改,是不是改的platform.bib文件,原文件的内容是不是都要删除掉?

2. common.bib文件中的内容是用来生成内核的,是不是也要删除掉?

3. 文档中没写烧写过程,是不是通过EBOOT烧写,地址多少?

4. STEPLDR,EBOOT烧写到NAND中,地址多少 ?

1:这个修改的是COMMON.BIB文件里的,你可以把其他相关的部分注释掉,添加XIPKERNEL部分,SMFLASH在PLATFORM.BIB修改。
2.COMMON.BIB不能删掉
3.是通过EBOOT烧写,EBOOT在烧写是会把NAND格式化为BINFS和FAT
4.STEPLDR 烧写在0块,EBOOT就看你的手册里写的有些是在2块,有些在8块。
前段时间也弄了个。所有的都生成了,系统启动到OEMDOWN后就挂了,祝愿你早日成功!!成功了把你的经验分享下

网友:
楼上所言甚是

网友:
我先烧写STEPLDR.NB1在0块,启动后串口打印输出正常;可是烧写eboot.nb0后,却打印出错信息:

ECC ERROR block 0x00000002 page 0x00000000

报的是FLASH ECC错误,查看了下STEPLDR代码 NF_ReadPage()函数出错,可是我的FLASH块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