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3是否有类似开漏的I/O口?

楼主(2009-05-13):
PIC16F73是否有类似开漏的I/O口?
877好像有,73不知有否?
还有,一个16f73的RC1接到了6个4066模拟开关的片选端(A),是否有问题(可以驱动6个4066的片选端吗)?
16f73
PIC

网友A:
好像PIC單片機的io口驅動力很強的, 我用過的18f452上有幾個引腳可達20mA, 可以直接驅動小繼電器,所以6個cmos/TTL輸出應該不是問題, 具體你看看手冊, 計算一下電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