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do芯片上的TAB脚是起什么作用的,datasheet上也没 ...

楼主(2009-04-27):
请问ldo芯片上的TAB脚是起什么作用的,datasheet上也没有写
如题,多谢
芯片

网友A:
是否一般情况下都是和Vout一起作输出的

网友B:
你说的什么类型的LDO?除了IN,OUT,EN,GND之外的一个脚,一般是用来做反馈(FeedBack),或者调整(Adjust),或者偏置(Bypass)接电容的。
反馈和调整都是从OUT通过电阻分压进来的。

网友C:
这个tab脚是输出 但是adjust或者FB或者Bypass时都 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