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AD采集 PT100经运放输出后电压 换算精度问题

楼主:
此图是电桥压差经运放输出 经跟随,及两级放大后 信号放大倍数计算值位60倍 模拟值也约等于60
然后放大后的信号给0809

1、由于0809是8位AD 分辨率应为1/256 要求温度分辨力位0.1摄氏度  根据分辨力的定义求的测温范围 假设最高温度T
0.1/T=1/256 T=25.6摄氏度 则测温范围0-25.6,不知道我这种分析方法对不?
2、 参考电压为检测点2的电压 给的是3.6V 如果反推温度分辨力 估算低温时PT100每0.1摄氏度,电阻变化约为0.039欧
电桥压差经放大后小于 3.6/256V也就是说 小于AD的分辨率 两种分析方法结果不同 哪个对啊?

网友:
检测点2的电压 给的是3.6V ?没看懂,最近也正在搞这个,不过用的STM32内部AD,没有加电压跟随

网友:
现在搞懂了 就你一个回复 分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