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S3C6410 Camera 中的2个小问题
tiantangii
tiantangii

网友A(2010-06-25):
请教S3C6410 Camera 中的2个小问题
1, Caution! All external camera interface IOs must 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GPIO or bi-directional
ports.
上面这句话,好像是所有camera 外部IO接口不能与其他GPIO及双向口“结合”的意思,此处be combined with是啥意思?
2,如果我用了camera 外部IO接口的一个GPIO作camera 的硬件Reset来用,会不会影响camera 的其他GPIO,比如数据IO?当然使用了屏蔽的操作 &= ~(1<
其他
数据
interface
Caution
camera

网友B:
高深....,您在搞CAMERA驱动吗?

网友C:
应该不会的。

网友D:
(1)看一下camera控制器。如果你用了一个外部的gpio代替camera本身的一个gpio的话,如果完全实现了这个gpio的功能,对camera的功能不会产生影响。
(2)你用了一个外部GPIO来reset camera的话,最好重新动态加载一下camera的驱动,否则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E:
你好啊,我这里有个camera的演示程序,我现在也在搞6410的camera ,刚开始,加你QQ吧,有什么技术问题一起讨论。QQ 176043179

网友F:
过来学习中,帮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