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wifi后,如何连接指定的网络

楼主(2009-10-15):
打开wifi后,如何连接指定的网络
已经打开wifi,并且找到网络了,怎么才能连接到指定的网络呢,如果包含密码应该如何传递密码?还有就是怎么判断网络已经连接好了?
网络
wifi
如何

网友A: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API 或者 Zero Config API,试试吧

网友B:
用WZC开头的API或者NDISUIO的IOCTL都可以实现
判断网络连接主要看网卡有没有获得AP的BSSID

网友C:
是用WZCSetInterface连接还是WZCSetContext呢,这两个函数也没明确指出是连接网络,只是说设置参数

网友D:
WZCSetInterface
有个参数叫preferred list
里面第一个AP就是要连接的

网友E:
WZCSetInterface是把网络加入列表中吧,怎么才能连接指定的网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