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boot启动的时候加载Camera驱动,哪位兄台给点这方面的建议.

楼主:
如题.

用的是s3c2450+ce5.0

网友:
不可以

DLL加载时需要很多背后功夫的。

网友:
可以考虑在boot时,像做驱动一样来初始化camera。但是不能加载已经做好的驱动!

网友A:
呀,为什么不行,在注册表中进行相应的设置过后不是就可以自动加载相应的驱动程序DLL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呀,为什么不行,在注册表中进行相应的设置过后不是就可以自动加载相应的驱动程序DLL了吗?

boot时,系统起来了吗?注册表能读到吗?

网友:
除非把你的处理器当单片机来驱动Camera

网友:
嗯,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