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的问题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iushuideng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led1: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liushuideng;
ARCHITECTURE light OF liushuideng IS
SIGNAL clk1,CLK2:std_logic;
BEGIN
P1:PROCESS (clk)
VARIABLE count:INTEGER RANGE  0 TO 999999;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当时钟脉冲上升沿到来时执行下面语句
       IF count<=499999 THEN
          clk1<='0';                                          --当count<=499999时divls=0并且count加1
          count:=count+1;
        ELSIF count>=499999 AND count<=999999 THEN            --当ount>=499999 并且 count<=999998时
               clk1<='1';                                            --
               count:=count+1;                                --clk1=1并且count加1
        ELSE count:=0;                                        --当count>=499999时清零cou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P3:PROCESS(CLK1)
begin
   IF clk1'event AND clk1='1'THEN
clk2<=not clk2;
END IF;
END PROCESS P3;
---------------------------------------------------------
P2:PROCESS(clk2)
variable count1:INTEGER RANGE 0 TO 16;                         --定义的整型变量用做计数器
BEGIN                                                                --
IF clk2'event AND clk2='1'THEN                                 --当时钟脉冲上升沿到来时执行下面语句
   if count1<=16 then                                          --当COUNT1<=9时执行下面语句
      if count1=15 then                                        --当COUNT1=8时,COUNT1清零
         count1:=0;                                                 --
      end if;                                                            --
      CASE count1 IS                                             --CASE语句给输出LED1赋值
      WHEN 0=>led1<="11111110";                        --依次点亮发光二极管
      WHEN 1=>led1<="11111100";                        --
      WHEN 2=>led1<="11111000";                        --
      WHEN 3=>led1<="11110000";                        --
      WHEN 4=>led1<="11100000";                        --
      WHEN 5=>led1<="11000000";                        --
      WHEN 6=>led1<="10000000";                        --
      WHEN 7=>led1<="00000000";
      WHEN 8=>led1<= "01111111";                        --依次点亮发光二极管
      WHEN 9=>led1<= "00111111";                        --
      WHEN 10=>led1<="00011111";                        --
      WHEN 11=>led1<="00001111";                        --
      WHEN 12=>led1<="00000111";                        --
      WHEN 13=>led1<="00000011";                        --
      WHEN 14=>led1<="00000001";                        --
      WHEN 15=>led1<="00000000";                        --                       --
      WHEN OTHERS=>led1<="11111111";                              --
      END CASE;
      count1:=count1+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light;

初学VHDL,有个疑惑。如上面举的例子,clk这个信号时谁给的呢?这三个进程并发执行,只有当clk变化时才能导致clk1和clk2的变化。没有想明白这个clk是哪儿来的?

网友:
时钟周期

网友A:
从外边来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外边来的信号.......

我现在似懂非懂的,我理解的是clk是始终信号,10ns为一个时钟周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它是时钟没错,至于是什么频率,取决于你从外部给它送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
clk是接口,也就是外部的输入。看你的程序clk1好像是clk的一个分频
我也分频一般这么写
在architecture里声明一个signal
signal count:integer;
然后写一个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 '1')then
    if(counter > 50)then
      clk1<=~clk1;
      counter <= 0;
    else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代码没测试过,请你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