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evc++4.0 显示JPG

楼主:
     我在这个网站得到一个解决方法:http://www.mscto.com/VC/25800105.html,但是存问题。
摘录如下: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V3.0或更高版本,该软件是免费的(您需要支付运费和手续费)。 VOImage类库,可从Virtual Office Systems公司的站点免费下载。 IMGDECMP.dll的头文件,可以从Conduits Technologies公司免费下载。您还可以通过VOImage页面下载该头文件。

    上面的 IMGDECMP.dll的头文件  下不了.  我在别外的网站下了2个,但是用不了。

出现提示IMGDECMP.h 的几个函数没法找到,我认为IMGDECMP.dll 的版本出了问题...

     请问: 1.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或还有更好的方法显示JPG图片?
     2.哪里可找到这个头文件,我找了几个小时,没有找到。

网友:
VOImage在CE5.0下,使用EVC4是可以的。

其它的方法,如CxImage、或CImage接口都可以显示JPG的。

网友:
.\res\imgdecmp.dll : fatal error LNK1136: invalid or corrupt file
。。。
   还是用不了。。

有范例吗?

网友:
可以用IImage接口
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7/08/26/1759912.aspx

网友:
是IImage啊,不好意思,写成CImage

网友:
出现了错误:

[color=#FF0000]Test1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Uninitializ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CTest1Dlg::OnPaint(void)" (?OnPaint@CTest1Dlg@@IAAXXZ)
Test1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CreateInstanc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CTest1Dlg::OnPaint(void)" (?OnPaint@CTest1Dlg@@IAAXXZ)
Test1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InitializeEx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CTest1Dlg::OnPaint(void)" (?OnPaint@CTest1Dlg@@IAAXXZ)
ARMV4IDbg/Test1.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3 unresolved externals[/color]

当我加入
#pragma comment (lib,"Ole32.lib")
时就没错

[code]
在ONPONIT 我把2楼的例子复制到ONPONIT 函数下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CRECT rcWnd;
        rcWnd.top = 0;
        rcWnd.left = 0;
        rcWnd.bottom = 5000;
        rcWnd.right = 5000;
        ...
        if(FAILED(hr = m_pImage->Draw(dc.m_hDC,&rcWnd,NULL)))
        {
                goto END;
        }

我修改一下代码..

结果图片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HDC hdc;
        PAINTSTRUCT ps;
        IImage * m_pImage;
        IImagingFactory * m_pImagingFactory;
        //HDC    hdc = dc.m_hDC;

        CRect   rcWnd;
        GetWindowRect(&rcWnd);

        hdc = ::BeginPaint(m_hWnd, &ps);

        HRESULT hr;

        //COM初始化
        if (FAILED(hr =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goto END;
        }

        //创建COM实例
        if(FAILED(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NULL,CLSCTX_INPROC_SERVER,IID_IImagingFactory,(void**) &m_pImagingFactory)))
        {
                goto END;
                //MessageBox(L"OK1");
        }

        //从文件中创建图片
        if(FAILED(hr = m_pImagin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TEXT("D:\\测试.bmp"), &m_pImage)))
        {
                goto END;
                //MessageBox(L"OK2");
        }

        //绘制图片
        if(FAILED(hr = m_pImage->Draw(hdc,&rcWnd,NULL)))
        {
                goto END;
                //MessageBox(L"OK3");
        }

END:
        //释放资源
        if(m_pImage != NULL)
        {
                m_pImage->Release();
                m_pImage = NULL;
        }

        if(m_pImagingFactory != NULL)
        {
                m_pImagingFactory->Release();
                m_pImagingFactory = NULL;
        }

        ::EndPaint(m_hWnd, &ps);
        CoUninitialize();

  最新修改如下, 可以帮我看下有错吗?

显示不了图片

网友:
D:\\测试.bmp  ???

图片应该下载到设备或模拟器中,这样的路径在CE下肯定是错误的

网友:
难怪...
   我再去测式

网友:
我把上面代码放到ONPNIT中  居然窗口显示不了 。。。

  看到一闪就没了...

请教怎会事?

网友:
是不是没有添加必要的LIB库,或者LIB库不正确啊

网友:
CreateImageFromFile(TEXT("D:\\测试.bmp"), &m_pImage)))

  天啊,居然在wince里面还有这样引用文件路径的!!???

  文件路径错了, 比如
CreateImageFromFile(TEXT("\\ResidentFlash\\测试.bmp"), &m_p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