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盘分区的问题,GPT To MBR

楼主(2009-09-17):
关于磁盘分区的问题,GPT To MBR
求教,如何实现磁盘分区创建,和磁盘管理中的功能一样
有些USB只有DBR没有MBR。现在我的一个项目里。需要对此USB转换
也就是GPT转换为MBR类型的磁盘
关于这个有个方法
把分区的前512字节清0
尾部写上55aa标记
然后在磁盘管理中创建分区。就可以实现转换。
现在求教各位,如何实现磁盘分区啊??
给代码或者有效连接也行
或者和我说下GPT如何转换为MBR的??
反正就是如何让USB第一分区为MBR。而且有效就行
管理
而且
如何

网友A:
如果是在Windows系统中执行,可以用CreateFile打开物理磁盘设备,然后用DeviceIoControl IOCTL_DISK_SET_DRIVE_LAYOUT进行分区,具体用法见MSDN。
自己写分区表也可以,从MBR中偏移0x1be开始是分区表,共4项,每项16字节。分区表结构可以在网上搜到。

网友B:
首先,你的回答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然后,因为没人回答,只能收你了
再次。你这方法不可行。问题已经自己解决了
最后,还是谢谢你。好歹你帮忙关注了啊!忽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