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VxWorks的可下载模式镜像时,入口程序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
 请教各位:在使用可引导模式时,入口在usrApp.c中。那么选择可下载模式时,入口程序在哪里?或者说此时应用程序的执行顺序是怎么样的?  学VxWorks没多长时间,我搞不懂这个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你是问应用程序的入口吗?
一般是usrAppInit吧

网友A:
建bootable工程时是程序是从usrAppInit开始执行的,那建downloadable工程,程序从哪里开始执行?或者程序怎么变成任务?使用taskSpawn之类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bootable工程时是程序是从usrAppInit开始执行的,那建downloadable工程,程序从哪里开始执行?或者程序怎么变成任务?使用taskSpawn之类的函数?

看文档。
sysInit

网友A:
我想问downloadable工程是不是只是用来做调试用的,里面的函数是不是只能在调试时在shell中手动运行的,而不会自动从某个入口程序开始运行?
bootable工程中,用户应用的执行是从usrAppInit开始执行的;而downloadable工程中应用程序好像没有类似入口程序。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有固定入口,加载进去后不会立即执行,你可以用moduleShow看加载是否成功,加载到什么地方了等信息
需要你在shell下输入要执行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downloadable工程是不是只是用来做调试用的,里面的函数是不是只能在调试时在shell中手动运行的,而不会自动从某个入口程序开始运行?
bootable工程中,用户应用的执行是从usrAppInit开始执行的;而downloadable工程中应用程序好像没有类似入口程序。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通常的做法是调试的时候采用downloadable工程,调试过程中你可以手动在shell中敲函数名来运行,如果需要程序自动响应某些操作的话,可以把所需要的函数封装进一个task中,然后起这个任务调试。
在调试完成之后,编译内核的时候,在usrAppInit里边放入你所需要执行的第一个函数,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就在usrAppInit中起一下调试时用的那个任务,这样vxWorks跑起来之后就可以自动运行你所需要的任务了。

网友:
在使用可引导模式时,入口在usrApp.c中。那么选择可下载模式时,入口程序在哪里?
------------------------------------------------------------------------------
此时你还在boot加载过程中,在你下载完你的程序后,boot会将你下载的程序放到一个固定的内存地址,然后跳转到该地址执行你下载的程序。

网友:
下载模式的时候好像没有入口,一般都是在SHELL上敲函数名调用的,不过你也可以根据需要把VXWORKS的这部分给修改成你想要的入口

网友:
我明白了,多谢各位指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