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DXP 里放元器件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2004 DXP 里放元器件的问题
2004DXP里放元器件的时候调位置时怎么微调?就是放的角度和位置怎么微调?谢谢大家了!
元器件

网友A:
画PCB图的时候怎么微调?

网友B:
把格点调小再移动

网友C:
器件角度好像只能是90度的倍数,调位置可修改双击元件,然后修改它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