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BSP工程,一定要SYSGEN才能编到NK当中吗?

楼主:
编译非BSP工程,比如MS提供的COMMON里面的串口驱动COM-MDD2.在fileview找到工程,右键勾
上 clean before build,make run_time image after build 然后build current project
如果是BSP下的驱动工程就编进NK了。可common里面的我今天照上述方式编了两次都没编进去。
后来动用SYSGEN才搞定的。这也太浪费时间了。各位高手,有没有别的快速一点的方法?

网友A:
楼主,千万不要这样编译修改微软下的代码,否则等下郁闷的事情一件件发生。

你没有看我前几天修改串口MDD的帖子吗?

要编译修改,把它放到BSP下,这样我们怎么弄都很爽,不会影响别的驱动

很多MDD都是对应多个驱动的PDD的,上次我修改了一点,导致其他驱动受到很大影响。

再说了,在BSP下编译也比较快,只要build 并勾上clean before build 即可。

网友:
你可以这样

一般编译public下都会生成lib 或者 DLL、

只要在PB中对public下需要的文件夹“build current project ”

然后把新生成的LIB放到D:\WINCE500\PBWorkspaces\McoreTest\WINCE500\MCORE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下替换原来的LIB
如果生成DLL直接放到工程文件(生成NK的那个文件夹)中替换原来的DLL

然后MAKEIMG就可以搞定

网友:
我的办法是
1.勾上clean before build单独build and sysgen修改过的工程
2.去掉clean before build然后build and sysgen common
3.最后make run time image

肯定能编进去,多少可以省些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千万不要这样编译修改微软下的代码,否则等下郁闷的事情一件件发生。

你没有看我前几天修改串口MDD的帖子吗?

要编译修改,把它放到BSP下,这样我们怎么弄都很爽,不会影响别的驱动

很多MDD都是对应多个驱动的PDD的,上次我修改了一点,导致其他驱动受到很大影响。

再说了,在BSP下编译也比较快,只要build 并勾上clean before build 即可。

看了的,觉得挺好的,只是感觉修改起来还有点工作量,也就加几条调试信息,就偷懒先在public下改了。

网友:
学习了,明天试试2楼和3楼朋友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

一般编译public下都会生成lib 或者 DLL、

只要在PB中对public下需要的文件夹“build current project ”

然后把新生成的LIB放到D:\WINCE500\PBWorkspaces\McoreTest\WINCE500\MCORE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下替换原来的LIB
如果生成DLL直接放到工程文件(生成NK的那个文件夹)中替换原来的DLL

然后MAKEIMG就可以搞定

按照你的方法搞定了,而且如果在public中用build and current sysgen  project的话,系统会直接把原来的
LIB替换掉,就不用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