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从SD卡拷贝文件到同SD卡另一个目录出现文件丢 ...

楼主(2010-05-05):
WINCE 5.0从SD卡拷贝文件到同SD卡另一个目录出现文件丢失现象
如题把SD卡中的文件从一个目录拷贝到另一个的时候发生文件丢失现象,总会少一两个文件,而且很多时候几乎都是缺少相同文件。请问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或者帮忙解释下哪些情况会导致此类问题发生。谢谢!
目录
WindowCE

网友A:
你手动拷贝会丢失的话,就要怀疑是否是系统问题;
如果手动拷贝不会丢失,程序拷贝会丢失,要查程序问题

网友B:
手动拷贝的,这个能说明系统哪个地方的问题呢?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