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Ndis Port状态

楼主:
我想从Filter Driver中发送OID:OID_GEN_PORT_STATE 查询某个port(=1)的状态。
case IOCTL_FILTER_READ_NDIS_PORT_STAT:
            InputBuffer = OutputBuffer = (PUCHAR)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InputBufferLength = IrpSp->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nputBufferLength;
        OutputBufferLength = IrpSp->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OutputBufferLength;

                //pInfo = OutputBuffer;
                DEBUGP(DL_TEST,("The input length is %u, and inputdata is %s ",InputBufferLength,InputBuffer));
            InfoLength = sizeof(NDIS_PORT_STATE);// port state info
                NdisZeroMemory(OutputBuffer, OutputBufferLength);

                Link = FilterModuleList.Flink;
        Oid = OID_GEN_PORT_STATE;//OID used to read port state

        pFilter = CONTAINING_RECORD(Link, MS_FILTER, FilterModuleLink);

        pPortState =  (PNDIS_PORT_STATE)NdisAllocateMemoryWithTagPriority(pFilter->FilterHandle, sizeof(NDIS_PORT_STATE), FILTER_ALLOC_TAG, LowPoolPriority);
                NdisZeroMemory(pPortState,sizeof(NDIS_PORT_STATE));

                Status = filterDoInternalRequestForTest(pFilter,
                                          NdisRequestQueryInformation,
                                                                          Oid,
                                                                          pPortState,
                                                                          sizeof(NDIS_PORT_STATE),
                                                                          sizeof(NDIS_PORT_STATE),
                                                                          MethodId,
                                                                          &BytesProcessed);
                if(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DEBUGP(DL_TEST,("Get ndis port state successfully!\n"));
                }else{
                 DEBUGP(DL_TEST,("Get ndis port state Fail!\n"));
                }
                 NdisFreeMemory(pPortState,0,0);
        break;

然后filterDoInternalRequestForTest将调用NdisFOidRequest()发送OID 请求。
这里我们的结果返回的是NDIS_STATUS_INVALID_OID。
原因可能在于:
NDIS handles this OID and miniport drivers do not receive this OID query.
就是这个OID由NDIS处理,而不是底层的Miniport. NdisFOidRequest()是将OID 请求交给底层的。
所以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如果是,如果发送这个OID请求!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下;

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
我开始以为是RequestType的问题,后来测试发现,在Ndis6.0上运行没有问题,而在6.20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