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7.4可以仿真LPC2214吗??

楼主(2009-08-17):
proteus 7.4可以仿真LPC2214吗??
如题!!
仿真

网友A:
你可以看看里面有没有啊 找找

网友B:
里面是没有的

网友C:
如果没有的话估计就不能做了吧 我一直用他仿真单片机的 其他的没做过

网友D:
到哪儿下proteus啊

网友E:
怎么用啊

网友F:
那算了 里面只有LPC21XX
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