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如何禁止activeSync弹出对话框

楼主:
如题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可以从定制系统入手

网友:
能不能说具体点呢?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估计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既能连activeSync,连接的对话框又不会出现。
估计要改微软的代码

网友:
换个连接方式

网友:
注释掉datasync中的如下片段,不过这样当USB连电脑时activesync便不能自动连,需要手动运行repllog.exe。
Database: "DB_notify_events" : 0 : 1 : 0001001F : 0

; @CESYSGEN IF DATASYNC_MODULES_REPLLOG
Record :
Field : 0001001f : "repllog.exe"
Field : 0002001f : "AppRunAtRs232Detect"
Field : 00030013 : 9
End
; @CESYSGEN ENDIF

网友:
楼上的知道怎么在datasync增加事件么,自己定义的,我尝试了很久,CeEventHasOccurred,不能启动外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