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文件系统时执行reboot有时会导致死机,为什么

楼主(2009-07-23):
在写文件系统时执行reboot有时会导致死机,为什么
环境at91arm9200+vxworks,在写文件系统的时候执行reboot,有时系统会死机,有时不会,不知道为什么?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系统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死机是什么意思?
是系统复位后无法启动了?
还是干脆无法复位?

网友B:
写文件的时候,如果系统复位,可能导致文件系统损坏。
此时有可能需要重新格式化。
原因可能是这样,
FAT表在内存中有个镜像,维护FAT表后需要写入磁盘
此时如果复位,FAT表没写完整,就造成文件系统损坏了。
因此,操作文件时,一般都需要进行一定的保护
如果系统复位了,风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