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sthru发送自定义包无效

楼主:
修改的 passthru 实现发送自定义包,结果发现无论如何对方都收不到(NDIS 5.1环境)。

NTSTATUS SendRaw(IN PDEVICE_OBJECT driverObject, IN PIRP irp)
{
    NDIS_STATUS     status;
    PADAPT          adapt = g_currAdapt; // 这个正常,可以肯定。
    PNDIS_PACKET    ndisPacket = NULL;
    PNDIS_BUFFER    ndisBuffer = NULL;
    PUCHAR          sendBuffer = NULL;

    PSEND_RSVD      sendRsvd = NULL;
    PUCHAR          buffer;
    ULONG           length;

    DBGPRINT(("==> SendRaw\n"));
    buffer = 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length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nputBufferLength;

    ASSERT(buffer != NULL);
    ASSERT(length <= ETH_MAX_PACKET_SIZE);

    if (adapt == NULL)
    {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rp->IoStatus.Status = NDIS_STATUS_FAILURE;
        IoCompleteRequest(irp, IO_NO_INCREMENT);
        return NDIS_STATUS_FAILURE;
    }

    do
    {
        NdisAcquireSpinLock(&adapt->Lock);
        if(adapt->MPDeviceState > NdisDeviceStateD0) // 如果微端口处于低能状态,不能发送此包
        {
            NdisReleaseSpinLock(&adapt->Lock);
            status = NDIS_STATUS_FAILURE;
            DBGPRINT(("Below miniport is going to low power.\n"));
            break;
        }
        adapt->OutstandingSends++;
        NdisReleaseSpinLock(&adapt->Lock);

        status = NdisAllocateMemoryWithTag(&sendBuffer, length, TAG);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break;
        RtlMoveMemory(sendBuffer, buffer, length);

        NdisDprAllocatePacket(&status, &ndisPacket, adapt->SendPacketPoolHandle);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NdisFreeMemory(sendBuffer, length, 0);
            break;
        }

        NdisAllocateBuffer(&status, &ndisBuffer, adapt->SendPacketPoolHandle, sendBuffer, length);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NdisFreeMemory(sendBuffer, length, 0);
            NdisDprFreePacket(ndisPacket);
            break;
        }

        NdisChainBufferAtFront(ndisPacket, ndisBuffer);
        NdisSetPacketFlags(ndisPacket, NDIS_FLAGS_DONT_LOOPBACK); // 广播包不回现

        sendRsvd = (PSEND_RSVD)(ndisPacket->ProtocolReserved);
        sendRsvd->OriginalPkt = (PNDIS_PACKET)1; // 标记自定义包
        sendRsvd->Irp = irp; // 保持irp

        DBGPRINT(("%d\n", NDIS_GET_PACKET_STATUS(ndisPacket))); // 0
        DBGPRINT(("SendRaw -> Now send!\n"));
        IoMarkIrpPending(irp);            // 标记pending
        NdisSend(&status, adapt->BindingHandle, ndisPacket);   // 发送,这里总是返回 NDIS_STATUS_PENDING
        DBGPRINT(("%d\n", NDIS_GET_PACKET_STATUS(ndisPacket)));
        DBGPRINT(("SendRaw -> Send Status = %d\n", status));

        if (status == NDIS_STATUS_PENDING)  // 所以这里就返回了
            return STATUS_PENDING;

         // 下面的代码没有执行到
        // Ndis同步调用,释放资源:
        DBGPRINT(("SendRaw -> Free!\n"));
        NdisUnchainBufferAtFront(ndisPacket, &ndisBuffer);
        NdisQueryBufferSafe(ndisBuffer, &sendBuffer, &length, NormalPagePriority);
        NdisFreeBuffer(ndisBuffer);
        NdisFreeMemory(sendBuffer, length, 0);
        NdisDprFreePacket(ndisPacket);
    } while(FALSE);

    // 结束 IO 请求
    ADAPT_DECR_PENDING_SENDS(adapt);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
    IoCompleteRequest(irp, IO_NO_INCREMENT);
    DBGPRINT(("<== SendRaw\n"));
    return status;
}

VOID
PtSendComplete(
    IN  NDIS_HANDLE            ProtocolBindingContext,
    IN  PNDIS_PACKET           Packet,
    IN  NDIS_STATUS            Status
    )
{
    PADAPT            pAdapt = (PADAPT)ProtocolBindingContext;
    PNDIS_PACKET      Pkt;
    NDIS_HANDLE       PoolHandle;

    // -------------------------------------------------------------------------
    PNDIS_BUFFER    ndisBuffer = NULL;
    PUCHAR          sendBuffer = NULL;
    ULONG           length;
    PIRP irp = ((PSEND_RSVD)(Packet->ProtocolReserved))->Irp;

    Pkt = ((PSEND_RSVD)(Packet->ProtocolReserved))->OriginalPkt;
    if ((int)Pkt == 1 && irp != NULL) // 自己的包?
    {
        DBGPRINT(("PtSendComplete -> Send Status = %d\n", Status)); // 总是0,也就是成功
        DBGPRINT(("PtSendComplete -> Now free!\n"));

        DBGPRINT(("%d\n", NDIS_GET_PACKET_STATUS(Packet))); // 总是 0
        // 释放资源
        NdisUnchainBufferAtFront(Packet, &ndisBuffer);
        NdisQueryBufferSafe(ndisBuffer, &sendBuffer, &length, NormalPagePriority);
        NdisFreeBuffer(ndisBuffer);
        NdisFreeMemory(sendBuffer, length, 0);
        NdisDprFreePacket(Packet);

        // 结束 IO 请求
        ADAPT_DECR_PENDING_SENDS(pAdapt);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
        IoCompleteRequest(irp, IO_NO_INCREMENT); // 完毕
        DBGPRINT(("PtSendComplete -> Free successed!\n"));
        return;
    }
    // -------------------------------------------------------------------------

#ifdef NDIS51
    PoolHandle = NdisGetPoolFromPacket(Packet);
    if (PoolHandle != pAdapt->SendPacketPoolHandle)
    {
        NdisMSendComplete(pAdapt->MiniportHandle,
                          Packet,
                          Status);
    }
    else
#endif // NDIS51
    {
        PSEND_RSVD        SendRsvd;

        SendRsvd = (PSEND_RSVD)(Packet->ProtocolReserved);
        Pkt = SendRsvd->OriginalPkt;

#ifndef WIN9X
        NdisIMCopySendCompletePerPacketInfo (Pkt, Packet);
#endif

        NdisDprFreePacket(Packet);

        NdisMSendComplete(pAdapt->MiniportHandle,
                                 Pkt,
                                 Status);
    }
    //
    // Decrease the outstanding send count
    //
    ADAPT_DECR_PENDING_SENDS(pAdapt);
}

debugview显示结果:
Quicksand: \Device\{0E0D5AF6-DCEE-4078-B46B-6B7C5856E745} selected (正常的adapter)
Quicksand: ==> SendRaw
Quicksand: 0
Quicksand: SendRaw -> Now send!
Quicksand: PtSendComplete -> Send Status = 0
Quicksand: PtSendComplete -> Now free!
Quicksand: 0
Quicksand: PtSendComplete -> Free successed!
Quicksand: 0
Quicksand: SendRaw -> Send Status = 259 // NDIS_STATUS_PENDING == 259

可是对方死活接收不到!包肯定没有问题,试过了各种包(MAC地址确定没错):

static unsigned char pckARP[]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目标地址:广播
                                 0x00,0x0C,0x29,0x44,0x67,0xB5, // 源地址
                                 0x08,0x06, // 协议类型:ARP
                                 0x00,0x01, // 硬件类型:以太网
                                 0x08,0x00, // 发送方提供的高层协议类型:IP协议
                                 0x06, // 硬件地址长度:6
                                 0x04, // 协议地址长度:4
                                 0x00,0x01, // 操作字段:ARP请求(ARP请求为1,响应为2;RARP请求为3,响应为4)

                                 0x00,0x0C,0x29,0x44,0x67,0xB5, // 源物理地址
                                 0xC0,0xA8,0xDA,0x81, // 源协议地址:192.168.218.12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目标物理地址:全0
                                 0x0A,0xEA,0x28,0x6E, // 目标协议地址:10.234.40.110

                                 // -- 填充字节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还有一个现象,如果注释掉NdisSetPacketFlags(ndisPacket, NDIS_FLAGS_DONT_LOOPBACK); // 广播包不回现
那么当目标mac是广播地址的时候(ff ff ff ff ff ff)本地可以回显到(在NdisSend的输出后面出现),
sniffer也可以抓到,而组播地址就不可以。

开启这个选项以后什么都看不到。。sniffer也什么都抓不到。。。。